这飞利浦驱动频闪还不如山寨?哪的问题

楼主(2019-12-16):
家里卫生间平板灯坏了,驱动挂了,买了一块二手驱动飞利浦的居然有轻微频闪,还不如原来的山寨。呃呃呃呃。这飞利浦板子能改吗,我看到有文章说是前级滤波或是后面的滤波没做好,这板子上没400v滤波电容整流出来过了压敏电阻和那种容量极小的涤纶电容就通过铜丝几个贴片电阻电容给芯片供电,另一路到了变压器引脚中途还与好象是尖峰吸收电路中的电阻电容相连。能不能加400v滤波加了最后输出会变吗

网友A:
感觉是灯珠不良而不是驱动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灯珠不良而不是驱动坏了

飞利浦这块驱动板看起来是高功率因数的,单级高PFC电路是有频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这块驱动板看起来是高功率因数的,单级高PFC电路是有频闪的。

百度了一下,飞利浦很多灯具都闪,凑合着用吧

网友:
这款我用过,买了五六个
湖南卖家吧
我很确定,没有频闪
用相机手机都测试过的

网友:
某宝隔壁老王家一堆电源,三五块一个雷士照明的,分量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