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同个头的电源,您们是喜欢个头小的还是大的。

楼主(2019-12-16):
不同个头的电源,您们是喜欢个头小的还是大的。
这两个12v1a的电源,都是中兴机顶盒配套的产品。

先来看看个头大的,这个是15年左右的产品。
带机电压12.8v

负载测试,1.19a电压就掉到了6.4v。
功率11w。

再来看看今年中兴光猫配套的电源,个头小些。
带机11.9v

负载测试,1.42a,电压掉到7.52v。
功率15w
看来还是新款给力。

网友:
具体的要拆了看,看里面用料咋样。只看外面大小没任何意义。

网友:
越小越是携带方便,但一般情况下,体积小的电源散热不好。

网友:
关键是质量,我一般只用品牌的原装货。

网友:
家里一个标着12V的,空载测量14V,请问这样正常吗?我现在给插到电视盒上面了,常时间使用会不会烧掉电视盒啊

网友:
带机和待机,楼主要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