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废品收购站的台钻90元值吗?

楼主(2019-12-16):
如题,三相电机不知好坏。

网友:
太值了。。。我遇到我会比你先出手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良心的良心售价了。

3相电机拆铜卖,差不多能出2斤左右吧,剩下的铁也有几十斤重吧,纯按重量卖钱都能卖个60-70块了。。

网友:
用得上,换电机都值

网友:
没坏 能用上值!

网友A:
电机不坏就超值了~

网友:
超值了,我这就没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
值啊要是精度高不要点击都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坏就超值了~

线被剪了,昨天用万用表打了一下三根线之间电阻相同,下步买个1.2KW的变频器,改三角接法试下。

网友:
新的得700十吧

网友:
90块买个架子都值了!

网友:
羡慕  找不到这样的废品站

网友:
先下手为强,不然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被剪了,昨天用万用表打了一下三根线之间电阻相同,下步买个1.2KW的变频器,改三角接法试下。 ...

不要求足功率的话,可以用星型接法接电容 来启动这个电机。不然买变频器 又是不小的开支。。

网友(2021-02-25):
这个是三相电动的吧!估计还得这么多钱找个电机!

网友:
加个10-30UF交流电容,接220V钻小孔没问题.

网友:
卖了电机换个220电机最省事

网友:
就使用价值而言,看电机和轴承

网友:
值是值,废铁称重卖都差不多,还带工作台,就是看有没有地方放,有地方放架子就是好东西,机头都可以换掉

网友:
找不到这样的废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