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三星原装数据线

楼主(2019-12-16):
这根数据线是我一部三星手机的,还是是micro usb 接口,手机还在使用,但是数据两头线破皮,断裂严重。后来坛友6210包邮赠送给我两条爱卡汽车定制的数据线,也被我用坏了,只好把这跟原装数据线维修下。我家其他手机都是type-c接口了,再买根原装的micro接口数据线不划算,直接操刀拆解维修。当初数据线用热缩管重新包装了,很难看。为了应急可以对付用,现在有时间可以好好收拾下了。
用了很多副厂的数据线,原装数据线的好处就是插进去感觉很轻松,但接触就是好。而副厂的线开始插进去很紧,然后就慢慢接触不好了。这根原装线用了两年,还是最初的感觉,接触还是那么好。缺点就是外皮太不结实了,后来谷歌了以下,说原厂线用的什么环保材料,不懂

以前修复过,用的热缩管与胶水。去掉热缩管,残留的胶水还在

另外一头破皮的地方

用到的工具,小刀

手术刀
小刀用来切开外壳,手术刀用来修理细节

台钳固定,小刀受理切开

切开后,虽然能看到合扣固定点,但是撬不开的

拆掉外壳
里面做工不错哦

不锈钢卡扣设计,注胶工艺也很好

撬开外壳

拆掉注胶

这样外壳就拿下了

看到里面是一体塑料设计

拿下上下不锈钢外壳

塑料线槽卡扣设计

换个角度看看

线材与穿在绿色塑料里,然后压在黑色塑料里
我们把它彻底拆下就是下图的样子,镀金卡针,刺穿线材与铜线接触

线材穿在里面,黑色与红色是电源线,相对较粗

切断数据线,薄皮。刀切的用力了,导致屏蔽线切断很多

自己做没法再压线了,直接焊接在上面

间距比较小,怕后期出现短路情况,做电气隔离
找一节用物料外壳

剪下上面平的地方

裁成小块

塞在间隔里,然后用401固定

401固定

同样在黑色塑料部分用401滴上,固定住下面钢片

在空隙里打好703,安装上盖

安装好上盖

安装塑料外壳

同样401与703

安装好外壳后固定,胶化
然后拆开USB公头
同样的方法

工头外壳上还有标记

公头是一体的,不好拆

只能翘开,然后抽出来
还是压针方式,最后只能焊接上去

焊接好,调整间距,打胶

台钳固定,等胶固话

修复完成

充电测试ok

看下电压电流,三星9v快充启动,说明焊接没问题

把切口与原来注胶的地方打703固话,防止线材松动出问题

固化完成,修复完成

网友:
我买了两条黑色的,最近终于买了个三星QC2.0的头

网友A:
环保料,坏了多少根啊,更造成浪费,环境污染

网友:
新一年旧一年修修补补又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保料,坏了多少根啊,更造成浪费,环境污染

其实我觉得模型玩具人偶等不要求太长寿命,更适合TPE等环保塑胶,静摩擦力小于动摩擦力,调整关节没有一顿一顿的手感。数据线用PVC和编织等耐用些。

网友:
三星这款还是很好拆修的。就是micro usb这边头太短,有时候带上手机套都插不紧。

网友:
那个micro头可以重压,接触良好,没事

网友:
环保材料易降解,也就是容易烂

网友:
压接线还是不靠谱,别看当时压好了,过一段时间或者经常拉扯线材,又会出现电流特别小的问题,还是焊接的更好,也更保险一些。
那个线是环保可降解的材料,表面如果比较脏有尘泥附着,就会进入自然降解阶段,用不了多久外皮就烂了,其实经常用魔术海绵之类的东西去擦拭还是可以用很久的
之前修过一条一摸一样的线,插头我干脆用别的套件上的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1110

网友:
坛子里面的能工巧匠太多了,工厂恨死你们了

网友:
,正宗的线,做工真的是不错的说,保护措施非常到位。难得!!!!!难得棒子这么实在。。。那个卡线的设计,不是家里面网线插座的那个卡线的设计吗?

网友:
不错,焊接耗功夫。
我的三星发现这么焊接也不行,应该是触针接触不良导致达不到1.7A充电
超出当天打赏限额了。

网友:
三星头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以为只有苹果的才烂得快

网友:
苹果用了很多年了没坏,就是线发黑

网友:
外皮老化了,修修还能用。

网友:
得找找合适的角度不然还会坏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