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疑惑】TDA2030 BTL电路的输出端直流电压

楼主(2019-12-16):
利用手头的闲散元器件搭了一个功放电路,单电源供电。
电路图找不到了,找了一个类似的如下,只是电路中的22K电阻全部变成100K,680欧的变为4.7K。

用直流稳压电源提供15V给电路,测得三种状态下A点和B点的电压如下:
1. 不接喇叭  A=7.52V,B=7.32V
2.接上喇叭,不加输入信号  A=7.55V,B=7.37V
3.接上喇叭,加手机的耳机输出单声道信号  A=3.66V,B=7.31V,问题是喇叭貌似在正常放音。

请教一下高手,为什么加了音频信号后,A点的输出端的直流电平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难道是交流信号被万用表整流后和原来的直流电压叠加了?

网友A:
BTL电路我在老站发过一种,简单说就是放大器要做成一正一反,不能像这样取输出信号去反向。你查下TDA7377内部框图,参考那样的电路结构

网友B:
这个图应该是单电源供电吧 貌似大多都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应该是单电源供电吧 貌似大多都是双电源供电

BTL的特点就是单电源,低电压下可以提供大功率输出。不过,采用双电源也可以的,但没有必要。

网友C:
接上喇叭和输入音频信号,A点和B点的电压就是动态的了,会随着音频信号的变化而变化。你单独测量A端和B端的电压,不能实时反映这两点的实际电压。你需要两只万用表同时测量,但这样也不是精确的,因为普通万用天对带有交流成分的直流电压不能准确测量直流电压值。

网友:
同意一楼看法,这套电路第二套输入信号是第一套输出延迟是不可避免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后面两个功放块做一样的电路前面加1:1同相和反相运放,精细调整两路的总放大量

网友D:
BTL不是两路一样的功放叠加,你参考一下下面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喇叭和输入音频信号,A点和B点的电压就是动态的了,会随着音频信号的变化而变化。你单独测量A端和B端的 ...

我也觉得是测量方法上有问题,用示波器能测出直流电平的量吧。
还有静态时的两端输出电压不一致值是不是有点大,有办法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L电路我在老站发过一种,简单说就是放大器要做成一正一反,不能像这样取输出信号去反向。你查下TDA7377内 ...

这个倒要认认真真的去学学了,先去找你的大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测量方法上有问题,用示波器能测出直流电平的量吧。
还有静态时的两端输出电压不一致值是不是 ...

你这种情况,一是2030性能不良,二是22uF隔直电容漏电严重。你可以把右边2030芯片反相输入端的隔直电容换了,或者焊下后再测量下输出端电压是否与同相输入端电压相同?如果电压偏差太大,换一只2030试试。

网友E:
这个电路必须使用双电源,否则必须使用输出耦合电容

网友F:
测量方法都不对,输入不能用手机音频信号,波形和幅度一直在变,输出根本就没法稳定,拿万用表分别测a b两点那是两个时刻的瞬时值,不能作为测量结果。另外ab两点本来就是输出,瞬态差值大有什么奇怪的?差值越大证明输出幅度越大,功率就越大。只要基本对称就可以了,这个单电源供电,中点电平7.5v,用个信号源输入个小信号正弦波,示波器俩探头戳ab两点,观察波形相位相反,幅度相等不失真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必须使用双电源,否则必须使用输出耦合电容

这是btl功放,,ab静态输出同电位,平衡输出用哪门子输出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方法都不对,输入不能用手机音频信号,波形和幅度一直在变,输出根本就没法稳定,拿万用表分别测a b两 ...

我今天又捣鼓了一下,似乎是输入耦合电容的极性反了导致100K分压电阻的中点电压反复波动,2030的1脚稳不住,输出端也就稳不住(我发的电路图中那个1微法的电解电容,实际我用了20微法)
我把此电容换成1微法的无极电容后,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TL不是两路一样的功放叠加,你参考一下下面这个电路。

你这个是经典的双电源,我是将就手头的零散元器件,不想再买变压器,就做了单电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一是2030性能不良,二是22uF隔直电容漏电严重。你可以把右边2030芯片反相输入端的隔直电容换 ...

我今天又捣鼓了一下,似乎是输入耦合电容的极性反了导致100K分压电阻的中点电压反复波动,2030的1脚稳不住,输出端也就稳不住(我发的电路图中那个1微法的电解电容,实际我用了20微法)
我把此电容换成1微法的无极电容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G:
AB两点电压值是反向的,两个2030一推一拉,如果输入标准正弦波信号,AB两点的绝对值是相等的。

网友(2020-03-22):
引用 网友G:
AB两点电压值是反向的,两个2030一推一拉,如果输入标准正弦波信号,AB两点的绝对值是相等的。 ...

你说一推一拉,立马明白楼主电路图的原理了。
不明白的是扬声器不是有极性要求吗,拉的时候,声音的方向岂不是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