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开关电源充电器小心触电

楼主(2019-12-16):
今天被这玩意电的,是微软平板充电器。
我暴力拆开后,通电试了输出12v,断电后,用不锈钢刮板想撬后面。
被电的麻到两个大拇指根部,直接条件反射把这玩意和刮板扔了。一屁股坐地板上,旁边朋友吓到了!一个平板12v输出的充电器,估计是400v的大电容放的电。我又插完电立即录像用螺丝刀短接试下,这声光截图,大家拆的时候注意安全,别以为拔了电,这么小电容就不在意了。

网友:
先放电啊,哈哈

网友:
吃一次亏就长记性了,以后再弄就知道要先放电啦

网友:
不可思议 这小电容能这么大威力?还是质量太好了?

网友:
拆电源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断电,等了一分多钟我才拆的。。很多电源一分多钟都已经放完电了。除非某些变态的

网友:
也同样被电过

网友:
说明这电源质量好啊

网友:
我也被电过好多次

网友:
螺丝刀抠过电池,威力也是相当可观。

网友:
表示被电过 那感觉确实很爽 现在只要是拆开关电源就先短接放电

网友A:
电流没过心脏还好,我以前被电晕过 醒来好一会才想起来被电了。

网友:
我的是被苹果2A电源触电过,后来拆开后用白炽灯负载放电,再用万用表看电压。

网友:
拆机有风险,下手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没过心脏还好,我以前被电晕过 醒来好一会才想起来被电了。

还好,要是醒不过来就没法知道是被电死的了

网友B:
正常的电源适配器断开交流输入很快就自己放电了,电容并联的有放电的电阻,另外就是电路本身起振也很快放电了

网友:
安慰楼主,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电源适配器断开交流输入很快就自己放电了,电容并联的有放电的电阻,另外就是电路本身起振也很快放电 ...

这种有的说需要20秒,有的说这个400v电容没有放电设计,有的说安规坏了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好的能迅速放电。10秒内。你也太夸张,屁股坐地。本能扔掉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