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摄像头改自用低倍显微镜

楼主(2019-12-16):
得到一个坏得模拟摄像头,枪机,索尼600线CCD,8MM镜头,症状是晚上看不清图像,摄像头红外灯板坏了,没修,直接更换,摄像模组是好的。自己改了个简易显微镜。
过程很简单,壳子太大,找了个USB桌面小音响的壳子,底挖了洞,探出镜头,在原本音响壳子上螺丝的地方安了4颗LED做补光,喇叭口处用一块黑色塑料片直接补上,最后引出电源和AV线接口就算完事。
马家买了块AV转USB的视频采集卡接到电脑上,摄像头用手机支架固定。
镜头本身用一颗螺丝固定了焦距,拆掉改为手动调节,极限可以微距到3厘米左右。
采集卡采集视频后的分辨率不是很高720*480,但看芯片型号什么的完全够用。具体放大倍数不明。

成品图没照,上几张效果图

随手找的老旧路由器主板:

主控

闪存

猜猜下面这个是啥

(零几年笔记本上的拨号猫)

上面芯片右上角的6脚芯片,功能不明

最后一张:

小拇指指纹

总结:1、采集卡未用店家推荐的软件捕捉,使用的系统带的摄像头软件,所以不能直接照相,用的截图软件。(不想再电脑里装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软件,反正捕捉的机会少)
          2、效果不是太好,在微距时周围图像发虚,不过自用是够了。

谢谢观看

网友A:
微距时周围图像发虚,是正常的,那是因为不在同一平面上AV转USB的视频采集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距时周围图像发虚,是正常的,那是因为不在同一平面上AV转USB的视频采集卡多少钱

...

不到三十,包邮。打算下一步找个好点的壳子,把采集卡和摄像头集中在里面,USB加升压板供电,减少布线

网友:
据说现在的技术,可以根据照片中的手做出指纹,楼主你这个指纹这么大,嘿嘿。

网友:
成像有畸变啊

网友:
简易的但不代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