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这个电阻多大的,我去查了下第三,四环没有金色的

楼主(2019-12-16):
台达ATX电源上的,应该是坏了,

网友A:
无法回答“小白”提出的问题!上图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回答“小白”提出的问题!上图是“关键”!

我百度是4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回答“小白”提出的问题!上图是“关键”!

图片上传了,审核比较久

网友B:
你百度错了吧,4.7
要学会读,除非6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百度错了吧,4.7
要学会读,除非6环。

记错,是4.7

网友C:
4和7肯定是没错啦,问题是第三环是什么颜色,看着好像是金,但你这个是五环,第三环不可能是金啊,不会是印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和7肯定是没错啦,问题是第三环是什么颜色,看着好像是金,但你这个是五环,第三环不可能是金啊,不会是印 ...

第三第四都是金

网友:
4.7欧的电阻。如果是四色环的,第三环银色为0.几欧,金色的是几欧,黑色的是几十欧,棕色的是几百欧,红色的是几K,橙色的是几十K,黄色的是几百K,绿色的是M级别的。蓝色是几十M级别的。

网友:
是4.7Ω的,用表测。

网友:
最后一环去掉就是了

网友(2020-02-21):
第三环金色表示倒退一位,所以是4.7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