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荣耀MagicBook15锐龙版vs小米Ruby笔记本深入对比

楼主(2019-12-16):
前言:

用了N年的笔记本性能不给力,趁着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首销于是入手,同事用的小米Ruby笔记本看到我的MagicBook 15锐龙版又轻薄又时尚,有些眼馋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对比。

外观对比

同样的15.6寸的机器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比小米Ruby的个头小一圈。在重量上小米Ruby是4斤多比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重1斤,而两者的厚度差异不大,不过因为造型的关系,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看起来更薄一些。

小米Ruby深度空灰版正面采用金属盖板,LOGO设计在底部,整体感觉较为大气。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冰河银正面同样采用金属盖板,蓝色的LOGO镶嵌在正面让人感觉更加时尚。

在边框的设计上小米Ruby采用弧边设计,让边角更加地圆润而不割手,整体感更强。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采用CNC工艺倒边来解决割手的问题,而蓝色的边框让人感觉更加别致。

笔记本的转轴内部都为金属,为了更好的一体感与减少缝隙,两者都是采用外包塑料的方式。不过小米Ruby中框和底壳都是塑料,而盖板采用金属,也因此机身存在一定的色差,好在色彩接近所以整体感觉还可以。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采用金属中框和金属底壳,因此黑色的转轴可能略显突兀,但影响不大,整体质感还是很高的。

在屏幕的边框设计上两者差异较大,小米Ruby沿用四面边框都比较宽,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采用了三面超窄边框设计,整体视觉体验优于小米很多,看起来也质感更高。

小米Ruby的摄像头采用的是常规的设计,因此边框不得不加宽来给摄像头腾位置。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的摄像头放置到了键盘位置,因此给顶部腾出了空间,成就了超窄边框,也进一步缩小整体尺寸;采用按压式隐藏摄像头设计,下压可以盖上,实现更加可靠的物理级隐私保护,防止盗录。盖上时又和键盘一体,看不出来什么区别,这摄像头我也是研究了半天才找到的。

在拾音话筒的上,两者都且采用了双麦的设计,但在位置的设计上各有千秋。

在键盘的设计上,小米Ruby采用全尺寸键盘,带数字键盘。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并没有采用全尺寸键盘,但是键程适中,回弹清晰,对于大部分办公码字都挺友好的。此外,小米的电源开关设计成键盘的样式和键盘一体;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则是独立放置在右上角,但结合了指纹识别功能,开机的同时就能直接识别解锁,效率更高。

小米Ruby在扩展性方面更丰富,比荣耀多了读卡器及RJ45网线接口,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的特点在于使用了Type-C接口和手机目前的主流固态移动硬盘接驳更为方便,两者皆能满足基本的日常办公需求。

拆解对比

用刀刮两块底板,小米Ruby的金属漆掉了露出了内部的塑料,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只是刮掉了一些层金属钝化保护膜,露出内部还是金属。

再看中框部分,小米Ruby依然是采用塑料,除了顶盖是金属板,其它部分都是工程塑料。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则是全金属机身,包括中框部分也是金属。

在电池容量上两者容量相当,但是荣耀在机身尺寸更小的前提下保证了电池容量。

在硬盘上,两者采用的都是256G的固态硬盘,但是小米Ruby的这块固态硬盘走的是SATA协议,在速度上会受到限制,建议有条件的更换成NV协议的固态。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用的WD的256G固态走的NV协议,没有速度瓶颈。

在无线网卡上小米Ruby采用WCBN809L-Xi无线网卡使用Rtl8821芯片,是433MBPs的无线网卡,在无线网卡中算是垫底的存在,影响无线速度。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使用Rtl8822芯片支持WIFI双频866MPBs的网卡,在无线速度上更给力一些。

在散热设计上,由于小米Ruby的中框和底都是塑料无法更好的导热,因此更依赖于热管及风扇对内部空气的对流,CPU和GPU都安装热管来确保散热。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CPU的热量通过热管散热,贴片内存通过金属外壳散热,以风扇主动散热+金属外壳被动散热两种方式进行。

在热管厚度上,小米Ruby采用8MM热管,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采用更宽的12MM热管来增加散热效果。风扇的尺寸上,小米采用4.5CM风扇,荣耀采用5.5CM风扇同时使用更多的扇叶来增风量的同时减少噪声。

在散热细节的设计上,虽然都是设计脚垫,但是小米Ruby直接采用两条胶条搞定。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者将底盖胶条位置突出设计,进一步抬高笔记本底于桌面的空间增加进风量,此外中间的胶条进行内凹设计增加前后空气的对流。整体上,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的散热配置要胜于小米Ruby许多。

对于防尘两者都做得非常不错都设计有金属防尘罩。

在扩展性设计上,两者都预留有2.5寸硬盘位,但是对内存的扩展小米Ruby使用内存插槽,可以自由增加内存。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者焊在主板上通过金属壳导热,为了保证更好的稳定性而牺牲了扩展性。

在扬声器的设计上,小米Ruby更大,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受内部空间限制虽然小一些,但是采用多磁路喇叭。从外放效果上来看,小米Ruby量感强,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声音质感强。直白点说就是小米Ruby声音大但是会有一些单薄,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虽然声音略轻一些,但是声音更加饱满,层次感也更好。

性能对比

两者配置不同,小米Ruby采用INTEL的方案,I5 8250U+ MX110独显带2G显存,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采用AMD方案,Ryzen5 3500u(集成RX VEGA8显卡共享1G内存)。在内存和SSD的容量上,两者都是8GB+256GB。

首先我们用鲁大师跑分来看一下两台机器的整体性能,小米Ruby的总分为150015分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为230161分,整体性能荣耀更强,主要体现在磁盘性能和显卡性能上,而内存性能则是小米略强一线。

再用国际象棋对于CPU的性能进行测试,结果和鲁大师类似,在CPU性能上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比小米Ruby依旧略强一线,不过CPU上的差距不是特别明显。

在显卡性能上用3DMARK进行测试。虽然小米Ruby用的是独显,但是采用的是MX110。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采用的是Ryzen5 3500u,虽然是集显但是为RX VEGA8,在性能上略低于MX150而高于MX130,因此相比小米的MX110独显来说,反而是荣耀的集显性能更强,从3DMARK的跑分的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磁盘性能方面,可以看到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的连续读写性能是小米Ruby的三倍以上,主要是因为小米的固态虽然插的也是M2接口,但是走的却是SATA协议,可以从上图中的传输模式中发现用的是SATA/600,受到SATA的限制,所以最高速度也不可能超过600MB/S,严重拖了后腿,强烈建议用户直接将这块SSD换成VN协议固态硬盘。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用的固态走的是NV协议,用的PCIE3.0通道,因此速度上并没有受到限制,可以很好地发挥出固态硬盘的性能。

在无线的传输速度上,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的下载速度比小米多出35MB/S,上传速度则比小米略低2MB/S,因此整体的无线速度还是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更好。

特色功能

对于文件共享与传输,小米Ruby只能借助数据线、蓝牙传输或者通过局域网共享连接手机等实现手机与电脑之间的传输,操作步骤繁琐,甚至有的会限制文件大小。

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在文件的传输上却有着独到的功能,从Magic-link 2.0魔法互传打破了手机与PC的隔阂后,全新搭载的多屏协同功能则进一步破除了Windows和Android的藩篱,实现无缝链接。

Magic-link 2.0魔法互传

在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的右下角有NFC感应区域,只要打开手机上的WIFI、蓝牙、NFC之后,用手机的NFC区域触碰笔记本右下角即有连接提示,简单几步即可完成连接,这对于小白用户来说十分方便。
想要无线传输照片,一直以来都是较为繁琐的操作。通过局域网共享实现,速度快但连接配置麻烦,而且对于完整版的WIN10还好一些,如果是GHOST的版本十之八九会出问题。而通过QQ或者微信转发虽然方便,但并不仅文件大小受限制,而且速度慢。
我也是第一次用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的Magic-link 2.0魔法互传,在手机同看照片看到好的需要传回电脑,只要将手机放在笔记本的右下角,即可在手机上看到照片缩小传送的动态,电脑端就立刻收到照片,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使用方式,让照片的传送更简单。

多屏协同功能更便捷

多屏协同功能则是荣耀Magic-link 2.0魔法互传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的技术,使用体验更佳。手机与笔记本完成连接后,手机界面即可会同步到电脑屏幕,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用键盘鼠标来操作手机了,两者之间的传输也直接通过简单的鼠标拖拽就能快速互传。

这对于我来说,着实是个提高效率的好“助手”。像百度文库等好方案类网站的资源都是需要收费的,只让看不让下载,因为平台用的不是特别多买年费VIP感觉贵,所以我之前都是用微信的识图功能转成文字的,再复制粘贴到微信发给自己,然后通过电脑端的微信复制出来粘到WORD文档中来实现的,中间需要在微信中转来转去发,相对比较麻烦不过比起年度会员来我也就认了。

在使用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的时候发现不止图片视频等文件可以快速互传,还支持剪贴板共享,同样只需要鼠标拖拽,就能将手机端的文本复制粘贴到电脑端,大大提高了我的办公效率,特别是有时候文章长的时候就非常实用了。此外,还可以在PC端上直接刷手机的APP,看看抖音什么的,上班摸鱼小神器。

总结:

小米Ruby

先说说小米Ruby,外观大气稳重使用全尺寸键盘,扩展性丰富是它最大的优势,自带读卡器和RJ45网线接口,此外内存还可以自由更换,预留2.5寸硬盘位,可玩性非常好。I5 8250U+ MX110独显的配置性能也中规中矩,应用日常使用没有太大问题。不足的是个头较大,并非全金属机身。最大的槽点在于SSD还是SATA协议M2接口,速度发挥不出来,拖了整个后腿, wifi还是433MBPs的无线网卡,在无线网卡中算是垫底的存在,影响无线速度。总的来说如果不介意上面这些不足,并对扩展性有要求的用户倒也还可以,毕竟价格不高扩展强,能折腾,折腾坏了也不心疼。

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

再说说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外观设计时尚,特别是电源开关带指纹识别,以及按压式隐藏摄像头设计十分有新意。采用全金属机身的同时个头小、重量轻,在便携性上非常出色。在性能方面相比同价位的小米Ruby,整体性能更强,特别是显卡性能及固态硬盘的性能远高于小米Ruby。多屏协同功能则更为实用,很大程度提高了手机与PC之间的传输效率。当然亮点多多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遗憾。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在追求便携性的同时是以牺牲扩展性为个代价的,没有内置读卡器,而多屏协同功能则必须用华为或者荣耀的手机。总的来说如果不介意上面这些不足,特别是年轻一族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是非常好的选择,好看、便携、性能还不错,如果你用的是华为或者荣耀的手机,多屏协同功能会更会让你爱不释手。

网友:
看见触摸板我就会选择华为 不喜欢触摸板不在中间位置的本 感觉特别别扭 难看

网友:
固态盘那张图标错了

网友:
做工都不错,小米相对而言,传统一点,荣耀更时尚。吸引我

网友:
在扩展性设计上,两者都预留有2.5寸硬盘位,但是对内存的扩展小米Ruby使用内存插槽,可以自由增加内存。而荣耀MagicBook 15锐龙版者焊在主板上通过金属壳导热,为了保证更好的稳定性而牺牲了扩展性。

-----  呸!  这软文太硬!

网友:
怀念一下当年的IBM。

网友:
总结一下:菊花 打钱 (数慢点 毕竟一个俩都分不清

网友:
摄像头好评,华为的SSD是金士顿,不是WD,图错了?

网友:
这是硬件对比,
还有系统(相同)运行对比,价格对比

网友A:
一个是SATA的硬盘,一个是Nvme的硬盘,没有可比性,小米也有Nvme硬盘的笔记本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2614
尽管华为更苗条、摄像头设计不错,但是看到是AMD的我就毫不犹豫把它撇开,这款小米也不会选,选择小米另外的型号超级本

网友:
没办法 小米总能出一些被人家狂黑的产品

网友:
我这边发现的问题:这两台电脑屏轴的螺丝柱加强筋都做的太薄了,几年后塑料若是有老化,必定有断轴的问题。
小米的还保险一点,好歹是7颗螺丝固定的(有两颗在下层,有一颗在D壳上),荣耀这个就两颗加一个热熔柱......

小米的这个触摸板靠左的确看着很别扭,其实是因为它有小键盘,一般触摸板都是对应空格键位置的,这样打字的时候就不会误触。如果它没有小键盘说不定也能像荣耀那样放在正中间,颜值会高很多

网友:
发这个贴能有2000的稿费不?不然不值得

网友:
这软文太硬了吧。
菊花的SSD明明是渣渣金士顿,而且内存不能扩展是个严重硬伤。菊花只有2个USB口,其中的type-c口实际上是笔记本电源插座实际上并不能用,这也太节省了。
另外,菊花居然发明了type-E接口,好样的。

网友:
看题目我就猜到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SATA的硬盘,一个是Nvme的硬盘,没有可比性,小米也有Nvme硬盘的笔记本http://bbs.mydigit.cn/read.p ...

你这个观点未免太极端了些,目前HEDT产线Intel已经全面被AMD吊锤了,再加上修不好的Core架构漏洞,PC端AMD现在是最优选择;就目前来看Intel在移动市场占比高,但是AMD在移动端发力是早晚的事情,zen2架构一上去肯定反打一波。

网友B:
说华为好的就会被喷是软文?楼主究竟收没收钱呢?

网友:
Type-E是啥,是小编故意写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SATA的硬盘,一个是Nvme的硬盘,没有可比性,小米也有Nvme硬盘的笔记本http://bbs.mydigit.cn/read.p ...

据说AMD现在的笔记本CPU已经不是往日的阿蒙,在功耗和发热量方面有极大的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华为好的就会被喷是软文?楼主究竟收没收钱呢?

说小米好也会被问是否收钱,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好不好还是看同价位的机器对比,然后读者自己下结论较为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