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Newifi2 D1问题机,拆机求高人维修指导,谢谢!

楼主(2019-12-16):
低价买了2台newifi D1问题机,无奈不会修,拆机求高人指导,谢谢!问题描述如下:
第一台开始上电指示灯正常,量USB口电压1V以下,折腾期间连上一次WiFi再通电后连不上,捅Reset刷原厂固件后连不上,用万用表量IC电压期间彻底歇菜,指示灯灭,板子变凉;
第二台上电指示灯不亮,插网线网口闪灯(网卡带有指示灯),板子左上角发热,USB电压不正常,连电脑无反应。
高清拆机图

网友:
电路比较复杂,估计要专业维修。

楼主:
好像供电有问题,6R8旁边的电源转换芯片丝印是IACSF,怎么量没输出有没有问题?

楼主:
等待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