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R840不能开机,看不懂电路图啊

楼主(2019-12-16):
雅马哈R840音响一体机,主机按电源开关(微动键)不能开机;找到了电路图,但看不懂啊,不过论坛有高人在

电源板如下图所示:

加电用直流档量整流桥输出,电压从340升到405V,如此循环!

发现K3850管脚有高温碳化的痕迹:

对集成块HEF4013BP不懂测量了;

按电源开关继电器不动作,测大电解电容,没有电压!

怀疑K3850已坏掉,但不懂如何测证明它是坏的。
请大伙赐教啊,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340升到405V?
那么市电电压岂不远超220Ⅴ?
HEF4013BP供电是多少V?
如果供电没有问题,检查一下外围元件。

网友:
黑色那个是不是继电器?看看是不是继电器不吸合,开不了机

网友:
大的2个CBB电容,久了容量会失效,还有继电器,就这几个元器件易坏

网友A:
先检查辅助电源~

网友:
问题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 市电的东西, 你注意安全就好了,别的没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辅助电源~

辅助电源根本没有电到啊……

网友A:
CD4013是双D触发器,在这里应用于电源保护和遥控开关机,短接D14的输入端可以让辅助电源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13是双D触发器,在这里应用于电源保护和遥控开关机,短接D14的输入端可以让辅助电源工作~ ...

请明示,是不是CD4013坏掉了啊?
不明白并一只K3850在这里有何用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明示,是不是CD4013坏掉了啊?
不明白并一只K3850在这里有何用途?

也不一定是CD4013坏了,辅助电源工作了才能继续检测问题。。K3850是执行CD4013发送的触发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是CD4013坏了,辅助电源工作了才能继续检测问题。。K3850是执行CD4013发送的触发信号的。 ...

请问短接Q5的2、3脚行吗?要不要窜联灯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短接Q5的2、3脚行吗?要不要窜联灯泡啊

短接D14输入端,不用串灯泡,可以串接个1.5A保险~

网友:
我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589&extra=&page=1这个贴子中zqf900605坛友画的电路图稍修正一下,就可以很清楚看出IC4的供电和维修思路了:

这样就很容易看出,IC4的供电是阻容降压供电:C13-R14-D12-D13-Vcc,D12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回复还要审核??测试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

1、首先,检查连线正确,外观正常,保险丝没烧
2、检查CB2两脚应为AC220V,注意工具绝缘别触电
3、检查IC4的7和14脚之间应为DC5V或者X-0.7V(X为D12的稳压值),注意工具绝缘别触电
4、检查IC2的3和4脚间电压,受控于CPU开关机信号,短接34脚应该Q5导通T1变压器通电,面板亮。如果短接没反应则尝试短接Q5或者D14AC端强行给T1通电。如T1强行通电有效则检查维修该部分电路。注意工具绝缘别触电

网友(2020-02-05):
12楼正解,IC4、Q5、D14是控制小变压器开关的电路及CPU复位等工作,如果不用外部遥控,应该不可以绕过该电路。你目前的状态说明该电路没有工作,重点检查IC4和Q5,Q5是N沟道场效应管,可用600V/2A/5W以上的其它型号代换。

补充内容 (2020-3-11 17:12):
有一点说错了:如果不使用外部遥控,是可以短接Q5的EC脚或D14的交流端屏蔽该功能的,最安全的方法是短接D14交流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

1、首先,检查连线正确,外观正常,保险丝没烧

多谢,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