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灯带频闪 如果接入220v直流会不会炸

楼主(2019-12-16):
直流灯带贵  很多交流高压倒是白菜价 可是频闪完全接收不了  某宝看到215v 灯带用直流电源  但是无论灯带商家还是电源商家都说只支持自家产品不能混用     我在想如果先用接ac220转dc215直流出来 在接入灯带自带的高压整流桥插头 再接入灯带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材料已经在路上了过两天就试试看会不会炸

网友:
整那么麻烦,LED并联个大点的电解就能缓解频闪。

网友:
交流不都是要整流成直流来用的么,加个大电解电容滤波就好了

网友:
不会爆炸的 只是会频闪的  这种灯带外置驱动的灯带看图应该就是LED的混联电路  控制频闪是驱动控制的
照明电相对地电压一般都在230V左右的 一些离变压器较近的可能在240V左右 因为欧姆定律嘛最好加个限流的东西   不加也没事 有可能会影响寿命 但不会爆炸的
emmm 看错了 看成交流电用直流灯带了  谢谢提醒哈

交流灯带用直流电是可以点亮的 也可以正常用的  不会频闪的(尽量纯净的直流电) 说实话实行起来很麻烦 还不如直接加个大水塘在驱动输出端上来的简单
频闪就是因为滤波不良 或者使用的是交流电  直流是不会闪的 除非灯珠本身已经不良或者过热了
不过要注意直流电压 要差不多一致   还有就是你需要用比较大容量的电容来滤波  这也会使电压升高

网友:
可以220V   DC直接接入(全桥220V  AC输入处),

还是楼上说的换好一点电解吧

网友:
那个所谓的无频闪驱动器实际上就是一个全桥!LED都是交流整流成直流后供电的(LED是需要直流供电的非线性元件),只是输出的直流纯不纯而已,越不纯就频闪得厉害,电池供电就不存在频闪了。

网友:
第二张图里面那根线,中间变大的那一坨,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整流桥而已、、、

楼主:
拆开看还真是有点东西的确是隔离式电源  完全不闪舒服了    万用表测灯带自带的简易整流桥出来电压 210v  和无频闪驱动215电压相差不大  就直接改一下接扣接灯带  无异常发热 用一段时间没啥问题

网友(2022-02-16):
引用 楼主:
拆开看还真是有点东西的确是隔离式电源  完全不闪舒服了    万用表测灯带自带的简易整流桥出来电压 210v   ...

淘宝搜索了一下 38包邮,灯带才几块钱啊。。。。不值当不如加电容了

网友:
需要看具体的电路和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