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ppt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楼主(2019-12-17):
跟电池配套的,需具备mppt功能,否则充电效率极低

这个外观应该属于工模的,看不出来啥亮点

居然还有个标签,对电流值表示质疑

底部是一个铝散热壳子

里面居然碎了一块,看来料不咋地

板子貌似做工还不错

大电流用了铜牌

带双y口,不过这个对我来说没啥用

和泰的芯片,是液晶驱动的

液晶不是焊接的,不过拆下来难度不小,很紧,怕弄坏了玻璃

一片精密运放

2个保险

全部家当

到此,拆解结束,多谢观赏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东东有撒子用?

网友:
没看到mppt部分,看着布局应该就是个pwm控制,效率很低的

网友:
专用的好一些,有两个泡水坏了。mppt是啥玩意?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个类似的全新,下次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看着象PMW控制
MPPT 一般都有一个大电感

网友:
控制器长得像个游戏机

网友:
液晶屏好拆,斜口钳伺候就行,装回的时候电烙铁一点就行,再拆也方便,还不会对板子有什么伤害

网友A:
只看到USB接口旁有一颗470小电感,没看到MPPT电源大电感,估计可能是控制器部分,MPPT电源另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USB接口旁有一颗470小电感,没看到MPPT电源大电感,估计可能是控制器部分,MPPT电源另一部分。 ...

你还真别说,我还没留意呢,居然没有电感

网友:
看着不像MPPT的,电路板背面有东西吗?

网友:
多少钱败得呀?
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的?

网友B:
假货吧,反正正面没有看到mpp功能相关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货吧,反正正面没有看到mpp功能相关的芯片

我回头去看了下购买记录,买错了

网友:
要有大功率电感,MOS管才可能是MPP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回头去看了下购买记录,买错了

额,赶紧退了呗

网友C:
背面没有拆出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没有拆出来看看吗

背面只有mos关,是不小心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