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MD专业显卡盒子

楼主(2019-12-17):
买了块专业显卡,取出显卡后发现盒子上贴有个这样的东西,竟也说不出是什么玩意,也不会描述,拆开撕掉后里面看起来是铝箔,像电路走线一样,绕了几圈到中间的正方形(拆时没有拍照,随便画了下),还有那块白色的,里面装着两片金属薄片,吸铁石能吸起来,这玩意到底干嘛用的,有没有人知道,好好奇

网友:
这是个if的无线防盗磁片,超市里的衣物、电器啥的都会有,出门要消磁才行,否则你出门的时候会有检测器报警的。

网友:
这是两个东西,都是防盗用的,统称为防盗标签。长条的那个是声磁防盗标签,方形的那个是射频防盗贴,多数是工作在8.2MHz频率,回字形(其实是螺旋形)的走线是接收天线,类似于NFC的工作方式。

网友:
RFID?电子标签?三条金属片是防盗的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用于大型的商超

网友: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射频的二维码,在工厂仓库中可以用来跟踪,找货。在超市商场可以用来防盗。不少电子产品盒子里都会自带这玩意。

网友:
方的应该是厂家出厂的身份卡 用专门的机器能读出来相关信息
长条的那个是超市的防盗贴片  超市里很多的巧克力 或者是比较小而且比较贵的东西都会贴这么个东西 不消磁 出不了门

网友:
贵重物品的高级防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