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洞洞板7107

楼主(2019-12-17):
焊了个7107表头200mv量程。

静态电流17ma。
没有成品电感,节能灯
磁环绕了个。负压有点高
并了个5v的稳压管。

短接31 32脚可归零,
31脚接36脚为99.6。

网友A:
99.6有点低啊,用的什么电容

网友B:
7107连线工作量不小,每个数码管都单独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6有点低啊,用的什么电容

电容是830表拆下来吧,主要是芯片性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07连线工作量不小,每个数码管都单独跑

是啊,板后面都是飞线!

楼主:
后面飞线较多

31   36短接,99.6只能这样了,

输入断开干扰较大

输入短接
00.0电流

网友C:
7107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是吧?

网友D:
牛掰了,这么多飞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07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是吧?

可以直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掰了,这么多飞线哈哈

其实还是买成品板方便些。洞洞板太费劲。一个脚一个脚确认。

网友:
厉害了
其实DIY出毫欧表更实用,毕竟电压表功能万用表都有了

正好最近有人共享了免费打样的图纸,直接打样(虽然我不会,但是我找别的坛友要了一份)
现在制作成功,少量小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7107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是吧?

求楼主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E:
楼主千万要吸取我的教训,我这都乱成一锅粥了

网友:
这是之前做的7106的,乱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千万要吸取我的教训,我这都乱成一锅粥了

你这个太狠了!
简直是比狠人还多一点,狼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