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购买角磨机,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下

楼主(2019-12-17):
看好大有20V的,不带电池也感觉不便宜,因为手上有大有20V5.2双电,家里缺一个角磨机,想入一个,主要用于家里切手工做的铁制品,打磨墙体,地板,抛光之类……,以前买个一个接电的,手柄太粗,感觉不好操控,这次想买个操控性好的,大有这个合适不?看图感觉手柄也不细,怕又是一个不好用的

网友:
角磨机有点怕怕,本来买了2款便宜货,后来百度了角磨机安全注意事项,就再也没去用。

网友:
闲鱼320包邮吧

网友:
大有20V的角磨机不错,

网友A:
大有这角磨机我有个,偶尔干点小零活挺方便,上一次切角铁电池挂了一块,不知道是不是电池过放了还是本身体质不佳,如果长时间用的话,还得是插电的,5.2ah的电池也就坚持十来分钟

楼主:
我也一直怕用这个,就怕片子短了飞出来伤人或机器控制不好伤人,推荐家用切割或打磨用除了角磨机有什么安全性较高的工具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有这角磨机我有个,偶尔干点小零活挺方便,上一次切角铁电池挂了一块,不知道是不是电池过放了还是本身体 ...

高强度工作30分钟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连续用的话肯定要用插电的,东成有款小手柄的S1M-FF09-100,仅供参考。

网友C:
角磨机正常使用是很安全的,不过现在很多人拆了护罩使用,还使用劣质切割片,并且一片长时间不换。这个就容易出事故,并且切割片损伤不容易好。长时间使用还是插电的好用,经常都是几分钟的小活,锂电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角磨机正常使用是很安全的,不过现在很多人拆了护罩使用,还使用劣质切割片,并且一片长时间不换。这个就容 ...

12V TCH  安全吧?

网友:
这个最差,一点不安全,没有副手柄(没有螺纹孔,想装都装不上),切割时单手不易握稳,极易卡片碎裂。标称7000转/分,你算算线速度多少?碎片后你跑得过它吗?

楼主:
没见过几个工人角磨机上用副手柄,因为用不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几个工人角磨机上用副手柄,因为用不上吗?

首先,他可能已练就铁臂功了,其次,他不怕死,你行吗?

网友:
弄了个南威!顶配,非送个电钻的那种,充电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强度工作30分钟还是可以的

我的得伟5.0电池也是十来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几个工人角磨机上用副手柄,因为用不上吗?

第一,他长时间使用,经验丰富。
第二,他一般切割多,使用方便。
第三,你看到的都是轻型角磨机现在大多用来切割,150你看谁敢拆护罩。看到了才能叫不怕死。
第四,我见过100切割片破碎,没什么威力,切割片韧性好,破碎之前先兆明显。摩擦片破损威力巨大。不过一般现在150才会大量使用。

网友D:
言归正传,这两年国产的无刷角磨机买了3个,有的已用了2年多,还好好的。我做了一个表格,把它们比较了一下供参考,表中的电流是空载电流,负载电流可以按增加50%考虑,以此来估计电池的大约续航时间。我的结论:这3个里边质造的较好,特点是有三挡转速,转速高,效率高,耗电不太大,用料扎实一些,价格也不贵。红松工业级虽然价格便宜,但6900转档耗电量比较惊人,买机器省下的钱以后都会消耗在电池上边。

网友:
补充说明,以上3个角磨机都是用的牧田款18伏电池,互相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言归正传,这两年国产的无刷角磨机买了3个,有的已用了2年多,还好好的。我做了一个表格,把它们比较了一下 ...

很细心的一个人,多谢分享这些数据,给你点赞。

楼主:
家用,切割机是不是比角磨机安全些?
不过切割机确实不能用在磨平表面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