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36wled灯

楼主(2019-12-17):
外观不小

灯罩密封很严
撬了一圈

拿掉灯罩看到灯板。
2835灯珠13串4并。
这功率怎么算的?
36w   26w?

故障点一目了然
中心4个灯珠烧毁。

外壳半吕半塑料。
这个灯板与外壳安装的非常紧,
费了好大劲拆撬开。
胶也很厚。

电源

没有配件电源就不拆出来了。

网友A:
挤在中间热啊·····热死的······
换上又能用好久····

网友B:
查没查出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挤在中间热啊·····热死的······
换上又能用好久····

是啊,灯板中间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没查出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中间的4颗灯珠挂了。没有配件。

网友C:
直接短接看能不能用

网友D:
很明显是4个并联的灯珠,短路一个灯珠就可以用了。

网友:
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E:
如果电源驱动没坏,短接坏灯珠还可以用。

网友F:
謝謝分享  还有铝,就是太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接看能不能用

没有试,等有配件时再修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是4个并联的灯珠,短路一个灯珠就可以用了。

如果是恒流驱动的短接断路灯珠就行。

楼主:
是啊,散热很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电源驱动没坏,短接坏灯珠还可以用。

驱动和灯板同时坏的很少。驱动没测试。应该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謝謝分享  还有铝,就是太空了。

呵呵,散热很单薄。

网友:
按36w 算36/13个串/3伏/4个并,一个灯珠为230MA.
那去一个灯珠也就是36w/12个串/3伏/4个并,也就是一个灯珠才250ma。就算不是恒流的也没问题。

散热不好就拆几个废板上的散热片,反正也坏了,短路它继续用着。

网友:
我买了1000粒led 等着换  坏多少还多少  直接 液化气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