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恒温水壶不加热

楼主(2019-12-17):
请问哪位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灯亮就是壶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有通病,9成是进水的问题,分析了下,应该是壶口密封圈密封不严,和壶柄进水这俩地方。
我的是传感器接口泡水导致传感器数据读取异常,清理干净就好了,705完全密封,壶柄底部直接打排水孔,然后热熔胶做了个围墙,现在暂时还没问题。有坛友也遇到过,直接挂了一些硬件,具体自己拆了看情况吧

网友:
有这钱为啥要买小米,想不开嘛

网友:
拆开才晓得啥原因,直接看外观就是中医也还要摸摸脉

网友:
通病,进水
所以我当初买回来就第一时间拆开,将电路板打满胶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