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280BT耳机可以外接电源吗?

楼主(2019-12-17):
有个漫步者280BT耳机,充不进多少电了,有没有可能外接电源?现在的耳机是一插USB充电就自动关机进入充电模式,有没有可能绕过充电板,直接用外接电源供电听音乐?原来的耳机电池就作为配重留着?原先是想拆开耳机换电池的,观察了下,不好拆。

网友:
大多数设计都是充电时候关机,如果改造比较麻烦,我给你个思路,具体实现还是得拆可能,
断掉usb口的电源,把电源5v引到4056一类的充电保护一体的板子,电池实在不成拆了,换个法拉电容什么的。

网友:
还是想办法换电池吧,别的任何办法也都是要拆机的啊,在网上多找贴子看看怎么下手,不行就发图过来问大家,,

楼主:
好几天没来了,找到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因为原先试过用刀片把耳机撬开,未果,或者属于破坏式的改造,考虑到可能无法恢复原貌,排除了这个方案,在万能的某宝上找到了一款蓝牙耳机主板,自带电池那种,于是按这种方案进行了改造,直接把耳机从原来的蓝牙主板上焊下来,接到新主板上,最重要的是,这个方案竟然支持两个电池,时间足够长了。

网友(2020-08-25):
引用 楼主:
好几天没来了,找到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因为原先试过用刀片把耳机撬开,未果,或者属于破坏式的改造,考虑到 ...

什么主板 方便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