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单槽2A的锂电池充电器都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2019-12-17):
想找个2A的单/双槽充电器,搜了一下,基本淘宝三款,XTAR,霸光,倍量,倍量不说了,口碑很差,XTAR口碑不错,也有测试确定能到2A,但是价格比较贵,霸光的比较便宜,但是没见人测试过,不知道质量如何。
这些2a的充电器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一般线性的4056或者4057上1A都烫的不得了,他这种难道就是简单的多块并联?不知道有没有人拆过求解惑。

网友:
简单点用4056 4057并联就行了。ti还是mx有很多单个大电流的。
TB和论坛里都有,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以前大电流用ltc4002 1879一类的,4002是dc-dc模式的,所以2a不会热(max3a),输入也宽(5-12v),但dc-dc也稍微有点转换效率问题,而且外围原件多。
1879则是直接pwm然后离线测量电压,可大电流但相对来说对电池寿命和安全都不如传统方案。
现在应该有更多的单芯片方案了吧,不过最近了解不多。
现在手里主力18650充电是ltc4001 和米勒家的那种充电和usb输出一体的(ml106?),一体的成本比单充就贵不少了。

网友:
我用的是TP5100锂电池充电管理模块,可以充4.2V和8.4V两种,很方便,也是2A的。关键价格便宜,3块多还包邮。

网友A:
霸光的之前我有买过一个,拆了是单片机的,做工和电路都还可以,稍后我会做一个拆机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霸光的之前我有买过一个,拆了是单片机的,做工和电路都还可以,稍后我会做一个拆机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

谢谢,等你的帖子啦

网友:
再好的东西,网上评论也是大把大把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