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动手自制电动轮椅,

楼主(2019-12-17):
电动轮椅实在太贵了,X宝找一半天,便宜的都2000,3000一台。
不就一张椅子加四个轮子,
想自己DIY一台。
手上有,
电脑椅子,
平衡车一台,

也有一台普通轮椅,
打算把前面两个小轮改成电动轮,
但是,电机控制器不好搞,如果用两个独立的很难两个速度一样,速度不一样就会转弯,要单片机做一个差分控制来实行直线行驶。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无刷电机是怎么电磁刹车的

网友:
你直接买个二手双轮平衡车就行了。
刹车可以用电子刹车辅助下,原理就是短接电机的三个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无刷电机是怎么电磁刹车的

短路吗?

网友:
这东西还是安全点好,毕竟意外摔一下即使没受伤检查就能买一张轮椅了

网友:
短路各个绕组就自然是电磁刹车

网友A:
驱动的时候建议驱动后轮,因为人在轮椅上的重心和下压力基本都在后轮上,前轮在上坡的时候不吃力可能会打滑。
另外,驱动的时候不需要2个电机,1个电机驱动后面两个轮子就够了,不过需要差速器,方向通过前轮转向控制。
刹车最好是用传统刹车,电磁刹车极不可靠。要么只用电动控制装置控制传统刹车(碟刹、鼓刹都可以,实在不行用婴儿车那种卡死齿轮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的时候建议驱动后轮,因为人在轮椅上的重心和下压力基本都在后轮上,前轮在上坡的时候不吃力可能会打滑 ...

但是有不少轮椅也是前轮驱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有不少轮椅也是前轮驱动的。

有不代表就好用。这可不是自行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无刷电机是怎么电磁刹车的

我有2套没有外壳、电池、控制电路板的36V扭扭平衡车。只有铝支架和剪短了线的车轮。也想改成3或4轮车。楼主改好了就发个改装费用和店铺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套没有外壳、电池、控制电路板的36V扭扭平衡车。只有铝支架和剪短了线的车轮。也想改成3或4轮车。楼 ...

你的就简单了,后轮用两固定小轮,前面一个轮驱动就行了,加个单车头控制,用48V电动车控制器。
双轮控制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就简单了,后轮用两固定小轮,前面一个轮驱动就行了,加个单车头控制,用48V电动车控制器。
双轮控制 ...

收到。谢谢。

网友:
收两个小电动车改最简单 最好一样的就不用测霍尔 电机接一起 电压调低 不需要什么软件差速 自然会一起的

网友(2020-10-29):
直接买带刹车的轮毂电机就行了,淘宝很多。至于差分,可以用陀螺仪测方向,直驱双轮,不用差分。

网友:
可以买那种儿童玩具车的驱动电机,用四个轮,转弯时可以设定两轮转弯还是两轮正转两轮反转的原地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