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施耐德电磁式ELM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9-12-17):
最近一看家里的配电箱的漏电保护器是一个不知名的国产的  甚至连牌子都搜不到  所以就在网上买了几个漏电保护器想把原先的替换掉   选择了施耐德的电磁式漏电保护器,一个是40a的在咸鱼上买的    一个是25a的在京东自营上面卖的    拆开后看两个构造还不一样   看看各位大神给我看一看  下面上图1.40A的施耐德elm电磁式漏保

2.25A的施耐德elm电磁式漏电保护器

下面是两个漏电保护器对比

感觉40A的漏保里面还有芯片     25的里面啥也没有

网友A:
这是电子式的,不是电磁式的吧?

网友:
电磁式的价钱应该比较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子式的,不是电磁式的吧?

这是电磁的,elm是电磁的  ele才是电子的    电子式的有一大块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电磁的,elm是电磁的  ele才是电子的    电子式的有一大块电路板

可是为什么还要从输出端取电源呢?

网友(2020-04-08):
感觉做工很粗糙

网友B:
从里面引出的两根铜线是啥意思也没有焊接,是你自己后接的吗?做工很粗糙啊

网友B:
京东没有卖电磁式的漏电保护器,都是电子的。包括西门子,abb 德力西

楼主(2020-06-02):
引用 网友B:
京东没有卖电磁式的漏电保护器,都是电子的。包括西门子,abb 德力西

京东还是有施耐德的电磁漏保配件的   叫施耐德电气京东官方自营旗舰店   但是送来的外包装是工品汇送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里面引出的两根铜线是啥意思也没有焊接,是你自己后接的吗?做工很粗糙啊
...

做工确实挺粗糙的   但是应该是真的   电磁式的做工比较粗犷

网友C(2020-08-08):
看不准。明明写的elm应该是电磁式,电磁式的不需要电也能工作,也能跳闸,怎么还要取点,还有电阻。

网友D(2020-09-08):
电磁式的用节电池就能触发脱钩。
留意二品牌的试验电池极性不同。

电子式必须接市电。

网友:
家里配电箱也是一堆杂牌,看来也要备几个

网友:
右边这个部分不带过流保护哦,不能用作入户隔离开关或者保护开关。。。。要左边或者另外配C曲线的断路器,空气开关。
原来那个是天正的,也不算小厂了,也是不带过流保护的,可以直接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准。明明写的elm应该是电磁式,电磁式的不需要电也能工作,也能跳闸,怎么还要取点,还有电阻。 ...

取电是试验按钮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里面引出的两根铜线是啥意思也没有焊接,是你自己后接的吗?做工很粗糙啊
...

这只是个附件,要拼装iDpn微断的,那两根铜线就是用量接微断下端

网友:
这种看上去还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磁式的用节电池就能触发脱钩。
留意二品牌的试验电池极性不同。

测试极性不同的区别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极性不同的区别是?

不是测极性有啥区别

是二个品脾用电池试试电池的极性不同。

网友(2020-10-21):
施耐德的电磁式ELM漏电保护器还是不错的,值得推荐,电磁式的几乎继承了原来梅兰日兰品牌系列优秀产品力,但是 ,施耐德的电子式ELE漏电保护器就要慎重对待,请参考2019年施耐德召回137万多个漏电保护器事件,只是普通消费者没怎么关注这类非常重要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