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车载充气泵(STEEL MATE)

楼主(2019-12-17):
双十一半价买了一个车载充气泵,用了一次就坏了,拆开来看看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玩意!

就是这个玩意!

背部。

背部。

卸掉螺丝5颗,看见内部一个小电机和塑料气缸。

卸掉螺丝5颗,看见内部一个小电机和塑料气缸。

拆掉压力感应

拆掉压力感应

金属齿轮,塑料活塞和缸体

金属齿轮,塑料活塞和缸体

卸下电机螺钉

卸下电机螺钉

气缸没有螺钉强行拆开

气缸没有螺钉强行拆开

气缸全部成员

气缸全部成员

胎压部分。

胎压部分。

胎压监测部分电子版,不认识。

胎压监测部分电子版,不认识。

电机。

电机。

拆了不好装,不拆了。

拆了不好装,不拆了。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

网友:
你可以算一下,寿命不会超过50次,很容易打爆的

楼主:
寿命只有一次,都还没有打完气,活塞环断了。

网友A:
双12我也买了一个,还不便宜,因为号称终身质保,所以买的贵的。
收货拆开到停车场一试,尼玛,全停车场的人都惊呆了,停车场管理员都来了,不是因为别的,那声音实在是太太太太大了。在两车之间那声音耳朵简直受不了,真没想到这玩意儿声音这么大,比冲击钻打墙声音还大大大大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12我也买了一个,还不便宜,因为号称终身质保,所以买的贵的。
收货拆开到停车场一试,尼玛,全停车场的 ...

太牛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12我也买了一个,还不便宜,因为号称终身质保,所以买的贵的。
收货拆开到停车场一试,尼玛,全停车场的 ...

我觉得不如买人力的汽车打气筒,或者在修车店用压缩机打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如买人力的汽车打气筒,或者在修车店用压缩机打气。

人力的打气筒质量不好的话一样不好用,费了老力还加不进去。
至于修车店嘛,要是坏在没修车店的地方咋办?

网友:
做工还行,小活塞不耐用

网友C:
我的天亚气泵上可惜没有设定自动关停电路

网友D:
双11我也买了一个,塑料齿轮,塑料连杆,塑料活塞。

网友:
不知打气时声音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亚气泵上可惜没有设定自动关停电路

我已经另外买了一个充气泵,功率要大一些,是机械胎压表,还没有到货。到时看能不能将这个胎压控制安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如买人力的汽车打气筒,或者在修车店用压缩机打气。

普通打气筒也有,就是打气太费劲,基本上10-15次打气可以升0.1bar气压。曾经遇上过在郊外漏气,备胎长时间没有也没气,换胎打气累死人。

网友:
不知道厂家到底是什么套路,,都用上滚针轴承了,,居然活塞杆一类的连接件用塑料的,,,到底是想做高端产品还是想留隐患?

网友E:
我买的米其林双缸脚踏式的, 都用了快4年了, 稳得一批, 就是数显气压表的2030电池不经用, 后来用完就把其中一块电池反接。。这样处理后电池寿命长很多。。

网友E:
一般家用也就补0点几个。。脚踏式的比电动的靠谱,  下雨天之类的恶劣天气也可以用。。不用接电。。我的脚踏式的米其林双缸, 用了快4年了,稳得一批。。买后打气从来没求过别人。。一直丢在后备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11我也买了一个,塑料齿轮,塑料连杆,塑料活塞。

塑料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米其林双缸脚踏式的, 都用了快4年了, 稳得一批, 就是数显气压表的2030电池不经用, 后来用完就把 ...

电池反接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家用也就补0点几个。。脚踏式的比电动的靠谱,  下雨天之类的恶劣天气也可以用。。不用接电。。我的脚 ...

具体什么型号我也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