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890C+万用表电池装反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2-17):
这表69元拿到手也用了2年了,前几天生气把它重重的摔在地上,后壳支架摔断了,捡起来发现居然没有坏,过了2天要用表,发现开不了机,拆开后盖换电池,装反了,就在也开不了机,

看来得拆机,检测是哪里烧了或者是内部晶片坏了。拆开就这样子,没有看出是哪里问题,板子上的丝印居然是UT890D,看来只要刷不同的固件,就可以当UT890D 用。

网上找到DTM0660资料,这个表是9V,有EEPROM 程序烧录接口,并且主板上还给出了芯片调试接口。

先裸机上电测试各个点的电压,发现很多地方有输出,而且测量进芯片的电是8v,怀疑是哪里短路了,怕有些地方摔脱焊,于是把所有的点就加焊了下,测试还是无法开机,在看PDF资料,9V 经过了一个HT7130,可在电路上没有看到这个芯片,查询走线,发现了一颗5脚QUQ 芯片,

看PDF不应该是这么高的电压,HT7130 是一个3V输出才对,百度,gg,直接输入QUQ 都找不到资料,最后万能的T宝,输入QUQ 发现是一颗TLV70430DBVR 线性稳压器,看了资料,测试gud in out三端都有输出,但根据资料不应该,看来这由于电池反装,把QUQ 击穿了。拆下QUQ,测量进芯片的电电压恢复到1.299V,看来是芯片没有坏,但还是不开机,淘宝5元买了2个,等了三天,晚上换上去,装好电池,这次电池不能装反了,测试QUQ ,及几个输出点,电压正常了, 开机,屏幕有显示。 看来问题就出在电池反装把quq 击穿了。

期间等待配件的过程中,发现屏幕左下脚有个S的图标,tx,rt 都有引出,要是pt1.3,pt1.4 有引出,在配置RS232 外围电路,及对应的固件, 应该可以输出到电脑端了。

网友A:
QUQ 芯片,不开机测量了各端口都有输出,而且是8V------8V供电到DTM0660却没有损坏,DTM0660自带过压保护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Q 芯片,不开机测量了各端口都有输出,而且是8V------8V供电到DTM0660却没有损坏,DTM0660自带过压保护电 ...

这个表8V 进入芯片前有个电阻,当时我的电池也快没有电了,所以经受住了考验,换了QUQ后,把电池上上去 就报低电压,背光一开就关机

网友B:
电池仓设计很有问题,导致电池正反都能装进去。一旦反装,这个LDO芯片必然损坏,有时甚至会连带击穿主芯片。建议楼主更换LDO后,在输入电路串接一个低压差二极管以防止意外再次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仓设计很有问题,导致电池正反都能装进去。一旦反装,这个LDO芯片必然损坏,有时甚至会连带击穿主芯片 ...

看这个电池仓正负极豁口宽度不一,应该有一定的防反装限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仓设计很有问题,导致电池正反都能装进去。一旦反装,这个LDO芯片必然损坏,有时甚至会连带击穿主芯片 ...

电池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比较好  装反了直接短路 反正电池这电流很小没问题  前面加个保险丝或者自恢复就更好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好

网友C:
主要是壳体没有标示正负,电池端反向并联一个发光二极管,装反就亮,或者把正负极触点改成和电池触点对应的按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壳体没有标示正负,电池端反向并联一个发光二极管,装反就亮,或者把正负极触点改成和电池触点对应的 ...

标记了正负,没有在意电池的正负,大力出奇迹,用力过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壳体没有标示正负,电池端反向并联一个发光二极管,装反就亮,或者把正负极触点改成和电池触点对应的 ...

还是正负极触点改成和电池触点对应的按扣靠谱,我的就是,怎么都不会装反。

网友:
会修就是好

网友:
10楼的方法最好。购买焊接好带线的,价廉物美。

网友:
为啥不串联个二极管呢,装反没电就好了

网友:
百度现在是没有钱都不好使,期待真正的浏览器

网友:
前段时间很多人买的AV4也有装反问题,反正看了几次也见不到标识,最后拆开看了电容才敢装电池

网友:
放过这个万用表吧哈哈

网友:
脾气不小啊!

网友:
这操作看来楼主手上表资源丰富肯定很富裕。

网友(2020-03-19):
你好。你在那里找到的PDF电路图。能分享一下吗?我这个890C+表现在也不能测量了。想试试能不能修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