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不读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12-17):
我的服务器电脑插着8条8G的内存,显示64G,但近期只能用到6条,有两天不读了,只显示48G。之前主板坏过一台,换了一台电脑,没换之前也是32G时长只出现24G,只是过去的事就不说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曾经关机把内存都重新插了一下。又有了64G,但现在这个办法行不通了,不知哪个出了问题。
内存全有的时候,用cpuz查,不仅总数对,而且SPD会显示内存在哪个插槽中,结果现在SPD均不显示了

怎样判断那两条不工作了?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如果都正常,开机的声音也正常,一切加载完后有两声短的滴滴声,然后很快显示器就有显示了。但内存不正常,却出现了两种情况。

1、前些日子,内存不正常时,会先出现六次一长一短两声滴的声音,一定要等到响完6次,过一会才滴滴两短声启动,换句话说,感觉每一次一长一短两声滴的声音代表了一条内存加载?我这样说代表我的理解。

2、现在,内存不正常时,会先出现两次一长一短两声滴的声音,要等到响完2次,过一会(比前些日子的短)才滴滴两短声启动,换句话说,感觉每一次一长一短两声滴的声音代表了检测到一条内存不能加载?

现在的声音跟以前的正好反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碰到过服务器内存损坏,当时是一台HP的服务器,无法启动,排除法发现有一条内存损坏,换一条上去就正常了。

网友B:
用橡皮擦下金手指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服务器内存损坏,当时是一台HP的服务器,无法启动,排除法发现有一条内存损坏,换一条上去就正常了。 ...

我的就是HP的,普通电脑内存故障(哪怕插不好)就不启动,服务器不同,只是这条不工作,照常启动。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橡皮擦下金手指再试试~

擦过了。这些常见方法都不行。
还有,别人跟我说服务器最好别关,每天开着就好了,经常关机就容易坏,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排除法找到坏的看看是不是虚焊啥的,经常开关机肯定会增加硬件损坏的几率,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网友:
我来学习的啊!

网友C:
你可以先插四条的插,反复开关机,没问题再一条一条增加排除出有问题内存的跟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先插四条的插,反复开关机,没问题再一条一条增加排除出有问题内存的跟槽。 ...

今天全拔了重插,又好了。结果再开,又是同一故障。本来记得有个顺序,就是分别插2-4-6-8等数目对应插在哪个槽里,忘记了。只能一次全插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全拔了重插,又好了。结果再开,又是同一故障。本来记得有个顺序,就是分别插2-4-6-8等数目对应插在 ...

你试试只插6条稳定吗,难道是电源不稳?

网友:
兼容问题,我以前用威刚的,老是不认,换了金士顿的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
服务器主板一般都有自带的硬件检测程序,可以进BIOS调用,只检测一下内存即可,如果运气好酒能检测出哪个槽的内存有问题,运气不好就只能试着拔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