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U盘 批量拷贝软件

楼主(2019-12-17):
批量u盘格式化 加自动拷贝的软件
需要向1万个U盘里拷贝同样的资料
一次有可以插30个usb口
有咩有批量拷贝的软件推荐

网友A:
是量产吧,1万个直接找个U盘厂家订制得了,外观、容量、里面的资料都可以按你说的搞。
不过我更关心后期怎么送,展会上发还是说随着产品寄?
再或者可以免费撸,就像前一段坛里拆的那个买药的葫芦?
如果可以免费撸,记得发出来福利坛友。

网友:
双口的u盘 挺好用的 不过是2.0的

网友:
批处理应该可以做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量产吧,1万个直接找个U盘厂家订制得了,外观、容量、里面的资料都可以按你说的搞。
不过我更关心后期怎 ...

这种U盘一个可以卖多少钱呀?

网友C:
有专业copy工具克隆机,电脑的话,可以写脚本,测试有a-z盘符新盘接入并且没标志性文件就copy
专业的克隆机,好像挺贵的。
工具软件的话肯定有,但是没用过,自己试试吧

网友D:
软件无法满足需求的,传输带宽不够
建议直接买克隆机,好像10口同时传输的克隆机几千一个吧
你既然都有1万个U盘,不会连一个克隆机都搞不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U盘一个可以卖多少钱呀?

既然原材料都采购回来了,那就下个芯片无忧,先看看是什么主控,再找对应的量产工具,然后自己量产吧,再送回厂家折腾就有点不是太划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软件无法满足需求的,传输带宽不够
建议直接买克隆机,好像10口同时传输的克隆机几千一个吧
你既然都有1万 ...

有一个问题 ,我电脑上有4个usb ,好像一个usb上插3个 拷贝就快 ,我有一个绿联 10口的 hub 为啥这么慢 ,是带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原材料都采购回来了,那就下个芯片无忧,先看看是什么主控,再找对应的量产工具,然后自己量产吧,再 ...

我这个不用量产  其实就是拷贝一些视频还有文档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业copy工具克隆机,电脑的话,可以写脚本,测试有a-z盘符新盘接入并且没标志性文件就copy
专业的克隆机 ...

必须的贵啊

我们采购的20盘位的拷贝机要八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问题 ,我电脑上有4个usb ,好像一个usb上插3个 拷贝就快 ,我有一个绿联 10口的 hub 为啥这么慢  ...

供电,带宽,端口,很多原因的
最好用原生的USB3.0接口

网友:
写个多线程脚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