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已解决】能看懂电路图的大大,请看过来

楼主(2019-12-17):
这里人气旺,能看懂电路图的大大,请看过来

补图来了,查了很久才找到:

雅马哈R840不能开机
症状:加电继电器RY1不动作,测C8电解电容两脚无电压;D14整流输出电压从340升到405V,如此循环!
发现K3850管脚有高温碳化的痕迹:

不知从何下手维修,请懂的大大指点一下,谢谢~~~~~~~~
…………………………………………
感谢各位,已解决,待机阻容供电电容失效,换了223J/680V电容就OK了!

网友:
图真乱,按图来说,应该先测C4上的电压吧。
听你说的CPU好像就没工作。

网友:
那个小桥输出咋会上到400v呢? 三极管拆下来量下,

还有小变压器输出看下

网友A:
两张图来看,IC1 是由大变压器或者环形变压器出来的电压过全桥出来 的。
也就是现在继电器不吸合,这个上没电压。

现在应该先看的是CPU的工作条件,就是C4上有没有电压。也就是第一张图右上边插座S10这两个。
CPU正常后按开机再输出PWR_RY..RY就是继电 器缩写。吸合后。。。。。。

网友B:
3850可能坏了吧,外观一角都有缺了

网友:
从电路图上看,T1是辅助电源的变压器,Q5与变压器初级串联,起到开关的作用,按电源开关,不送电,可以考虑:开关是否好用,在图上看不到开关接在哪里,也没有这部分的电路。尝试给T1初级直接送电(越过Q5,相当于短接D14,辅助电源强制开机),看住继电器是否吸合,如果可以吸合,证明是辅助电源启动电路有问题,如果不吸合,可以考虑是继电器的问题,或者是辅助电源不能提供电压(辅助电源的问题),如果继电器可以吸合,再看功放部分是否正常。如果功放正常,重点查找辅助电源的故障,如果功放都不正常,可能需要修的地方很多。如果辅助电源有问题,导致继电器不能吸合,也可以尝试短接继电器触点,给主功放强制供电。

网友C:
测启动控制IC4的电源脚14和驱动脚1的分别对地(J634)的电压。
都没有电压的话可能是C13R14到后面整流稳压这路问题。
都有电压的话就换Q5吧。

网友D:
用镊子短路Q5,使得变压器直接得电,先让电脑工作起来,然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镊子短路Q5,使得变压器直接得电,先让电脑工作起来,然后再说

短路Q5的2、3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启动控制IC4的电源脚14和驱动脚1的分别对地(J634)的电压。
都没有电压的话可能是C13R14到后面整流稳压 ...

谢谢邓教授

网友:
4013是双D触发器,说白了,就是俩电子开关。,触发一次开,再触发一次关,等于带锁的嗯嗯开关,以前一些简易的遥控开关灯的电路用它,红外线做触发信号,摁一下开,再按一下关,在这里,那俩光耦一来一去,可能都跟4013有关我感觉啊,你那框图里的光耦可能画反了,我的理解是,那光耦应该有一个是跟POW相关的启动信号,触发一次4013的一半,让其这一半翻转一次用来驱动Q5短路掉小桥,用交流侧的有条件的短路给变压器供电,将CPU供电,剩下的控制就交给CPU了.
当然,你可以说,那个是另一个,那也对,反正画的框图也没标脚号,也只画了一个光耦,从电路上看,也说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张图来看,IC1 是由大变压器或者环形变压器出来的电压过全桥出来 的。
也就是现在继电器不吸合,这个上没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50可能坏了吧,外观一角都有缺了

就你细心体察入微,受小弟一拜

网友:
我是说让你先测C4 ,也就是T1 的副电源有没有输出 。要是有输出那你说的Q5就是工作正常的。
要是没有就看4013咋工作的。

这个Q5应该是当开关管用了,也就是可能有频率的。要不然T1先过D14出来就成直流了还怎么过变压器??

网友:
简单画了画,现在Q5应该是在开关状态,也就是直接测直流电压不准,
让你先测C4就是看副电源工作正常不。
不正常再去考虑Q5也就是7楼说的。

如果C4有电压,而且稳定,剩下的就是看我4楼给你说的

网友:
首先要说的是:你的万用表该换了!

没看到电源开关是接在哪里的,很好奇这个电路是怎么开机的。
图片看得不是太清楚,粗略分析:
副电源变压器T1是由Q5控制工作状态,全开或微弱待机,如果没有待机状态,所有电路都不通电无法工作。
重点检查:C13,R14,C16,C17,D14,Q5,IC4
可以直接短路D14的  +  -  极后上电试机
如果其他功能正常,只是不能关机,就是上面所提及电路和周边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先查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查CPU三要素,,都正常的话,,查保护电路,,保护电路引起的就难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Q5的2、3脚吗?

其实,短路桥的交流侧也行,就不用镊子了,

网友:
要大家帮忙也得把电路发全了吧,图上只能看到辅助电源的一部分,但并不知道控制逻辑是否包括其它的故障检测。最好先看明白电路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