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TPA3251的数字功放

楼主(2019-12-17):
之前拆过一个伟良的TDA7984E数字功放,但是使用下来感觉还是数码味太浓,声音比较硬。最近逛淘宝又看到有卖家在卖这个TPA3251数字功放,看用料不错就买了下来,昨天到手的听了一晚上感觉不错,起码声音没有伟良那个那么硬了,中频也有厚度了,音乐韵味强了不少,拆开给大伙看看吧,对了这货卖266个大洋不包邮!

外观

外观

前边

前边

后边,还是阔以看出来为了节省成本面板用的是PCB制作的。

后边,还是阔以看出来为了节省成本面板用的是PCB制作的。

拆开,总览图,散热片比较小,估计功率不会太大。

拆开,总览图,散热片比较小,估计功率不会太大。

这是前边的前级部分,运放是两个TI的ne5532,供电的电源芯片是TI的LM5010

这是前边的前级部分,运放是两个TI的ne5532,供电的电源芯片是TI的LM5010

两个主绿波电容,不知道啥牌子的,不过看着做工很好的样子。

两个主绿波电容,不知道啥牌子的,不过看着做工很好的样子。

这是功耗,用的是自己DIY的线性电源,空载就有功耗,实际使用功耗应该是3W-4W这样子很省电。 ...

这是功耗,用的是自己DIY的线性电源,空载就有功耗,实际使用功耗应该是3W-4W这样子很省电。 ...

自己买套件DIY的线性电源,壳子用的是保鲜盒,别说尺寸刚刚好。

自己买套件DIY的线性电源,壳子用的是保鲜盒,别说尺寸刚刚好。

网友A:
fp 10k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 10k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前级放大部分的滤波电容,是固态电容,常见于高端主板的供电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 10k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这么明显俩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 10k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富士通的固态电容,常见于中高端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明显俩电容

不是说固态电容的低频响应不如电解电容,如果用于涉及到音效的部分会得不到最佳的音质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固态电容的低频响应不如电解电容,如果用于涉及到音效的部分会得不到最佳的音质效果?
...

不然啥叫堆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固态电容的低频响应不如电解电容,如果用于涉及到音效的部分会得不到最佳的音质效果?
...

频响低是说用在耦合电路上,他这个明显是用在滤波上,还并一个红威马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主板比较瘦,壳子比较胖,主板两侧和壳子有比较大的空隙

网友D:
这个功率可不小175*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率可不小175*2

那是芯片的参数175wx2是在2欧负载,电压最大,散热充足的理想情况下的。

网友:
私发个链接我也想买了

网友:
堆料货,价钱肯定不低啊

网友(2020-02-08):
这做工这用料,266值了

网友E(2020-03-21):
有谁用过2022功放的吗,网上有的说3251没有2022听着舒服,我是19年国庆的时候买的3251

网友:
比我拆的好太多!多少大洋?链接?还有aux输入能改到后面吗?改到后面会影响音质吗?

网友:
我觉得这功放266不算贵,之前买了个88元的,3116,效果超出预期,非常有劲,功率小声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谁用过2022功放的吗,网上有的说3251没有2022听着舒服,我是19年国庆的时候买的3251 ...

我手上还有2块10年前买的韩国进口2022,一直都没装机。。。

网友:
TPA3251,175-W stereo, 350-W mono, 12- to 38-V supply, analog input Class-D Smart Audio Ampl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