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充电器咋拆

楼主(2019-12-17):
不通电,想拆开看看。

网友:
这类一般都是超声波焊接的,不好拆,可以参考坛友的方法:用台钳挤压、冷冻后挤压、沿缝隙用刀剁……

网友:
沿着缝撬开吧,应该没有螺丝

网友:
小锤溜缝,大锤搞定。

网友A:
感觉就是适配器出线端那里内部被折断了,不用拆壳,用小刀把那里割开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适配器出线端那里内部被折断了,不用拆壳,用小刀把那里割开检查下。 ...

多谢,我也在琢磨这里。

网友:
对超声波焊接,我一般都是“流星锤”大法!
如果一锤不行,那就两锤!

网友:
大锤大法,分分钟搞定

网友:
这种封装的电源不好拆,只能暴力拆解

网友:
用大锤法,很容易锤坏的,实际上很可能就是输出线断了而已。
建议从输出线的根部把线剪断,测量一下还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那么电源内部电路是正常的,然后要么整根线换掉,要么用220V,加感应测电笔去找断点,找到断点后把外皮割开,焊接好再做好绝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