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熊猫电视主板维修!

楼主(2019-12-17):
昨天刚下班回家,小朋友就说电视炸了,看了一眼完整的电视,作为一个文科生(曾经在电源厂呆过几天的,看过数次炸鸡现场的人),第一直觉就是电容或者开关三极管beng了,决定自己修修看看,拆开

看了半小时终于所有发现,被炸点外皮的电阻,不懂怎么看这个阻值(色环怎么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接着看了一眼傍边的胖家伙

好吧就这样了
被炸的电阻感觉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还是想换了它
从外观看散热片的下面的那个开关管好像问题也不大,脚变色了,不知道要不要换
请教:被炸电阻阻值是多大的啊?这个胖电容是用原规格的400v100uf,还是用420v150uf这样大点的好?
还要检查下什么地方?

网友:
你好,你那个电阻色环由上至下看,你拍的颜色不清楚,不能告诉你阻值。电容用原来那么大的就可以。一并测量一下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0.47欧姆。通常不只它一个坏。MOS管和其它要检查,它坏表示MOS管多半也OVER了。

网友:
楼主你要要换电源芯片小六脚,MOS管,0.47电阻,还有电流取样反馈贴片电阻可能整流的4个二极管挂了两个。可能输出还有短路。

网友:
0.47欧姆的限流电阻,这个崩了之后,通常MOS管也完了~

网友A:
   电阻不用说了,,保险/桥二极管/电源芯片/MOS管,圈的这些大概没有幸免的,周边其他的也要顺带检查下

网友:
0.47欧?不对吧,黄与红还是好分别的,是0.27欧。
限流电阻炸了,通常MOS管也保不住。

网友:
电阻好像是橙  紫    银  0.37欧姆,是场管的限流电阻,它损坏场管必挂。电容用原规格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用说了,,保险/桥二极管/电源芯片/MOS管,圈的这些大概没有幸免的,周边其他的也要顺带检查下

...

是的,大概用万用表测了下,全挂了,放弃维修了,已经直接淘了块板换上了

网友:
换好配件以后,别马上通电,记得串一个灯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大概用万用表测了下,全挂了,放弃维修了,已经直接淘了块板换上了 ...

这种炸机还是比较好修。最烦就是软故障。开一天没事第二天出问题。而且不定时。开盖怎么试机都正常。盖上去一两天后又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