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不算拆机的拆机,易微联面板开关EK01

楼主(2019-12-17):
双十二时候买的一个所谓的智能开关,其实就是支持wifi的开关,打通了和智能音箱的连接而已。

↓不多说,下面开始,从开箱开始……外包装,很素,真的很素。

↓侧面,勾选了模式,颜色,几联。我买的单wifi,白色,1联的。

↓另一侧,一个下载APP的二维码,支持安卓和苹果。整个包装就只有三面有字。印多了我也不会去看。

↓打开盖子,看看长啥样?==卧槽,按键不凸起,肯定不好用。

↓咸鱼翻身,外壳上最大支持三联。

转过去看看,到底几联。    果然是一联的。

↓侧面,节省成本,还有两路的端子没装。

↓侧面在拍下,看看里面有些啥?隐约看到了继电器,表示不认识这个牌子。

↓盒子里也没有其它东东了,螺丝,E文说明书……

↓又臭又长的E文说明书,看不懂的路过。没有3C的标志,能在国内销售吗?

↓86面板嘛,自然要掀开盖子咯。这按键行程没多少。与按钮接触的地方还有个软胶垫,另一边有个导光柱。

↓一颗很普通的按钮,生硬无比。竟然有五个按键位。

↓看看主芯片。

↓尼玛,这里有颗螺丝。

↓焊接的痕迹,看样子拆不开了,不想动烙铁。

↓再看面板凸起情况。不好摁啊,回头自己改改吧。

↓连线……通电,家里装修还好走的是双线,零火线都在一个管。这样改造方便。

↓看下APP,接入的还真多。

↓连接方式也很多。

↓连接方式就不一一展现了,就是注册帐号后,扫描,输入wifi名称和密码。
我连接的是灯,直接命名为灯了。

↓设备详细可以看到固件版本和一些简单设置。

↓我用的是小爱音箱,自然到米家添加其它平台设备。

↓图片是已经添加好了的,找到对应品牌并添加,输入对应平台的帐号密码就是。

↓记得要点开平台详细看下,并且同步设备。

↓如果有多个小爱,记得调整语音设置。

↓选择语音控制授权管理,在对应的小爱里面勾选控制的设备。
不然其它房间喊开灯关灯,把这个也操作了。

↓记得点开

↓这样就可以愉快的使唤小爱开灯了,天冷了不想起床开灯的福音啊……上个简单视频。

观看视频

↓下面来个灯的照片吧,装修时老头从本地市场购买的,暗区明显,双色的。品牌不祥、价格不祥。

假装拆完了,谢谢观看!

网友A:
易微联也买过

不过后来都用小米自己或绿米的了。。。

另外你不要看能连天猫精灵。。天猫精灵那个APP做的是差到天上去了。。阿里系的都不能自定义(只能X房间,开和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微联也买过

不过后来都用小米自己或绿米的了。。。

如果要使用联动的话只能买小米系列,能直接进入米家上的都不便宜啊,比如说那个平头熊。
天猫确实不咋滴,体验感非常不好。我的天猫放糖直接当蓝牙音箱了。

网友B:
买过单火线的,也可以用,三开开关面板,但是要求第一开灯口接一个消闪器,类似电容的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单火线的,也可以用,三开开关面板,但是要求第一开灯口接一个消闪器,类似电容的一个东西 ...

单火的总感觉不可靠啊。装单火不如直接买个模块装到灯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火的总感觉不可靠啊。装单火不如直接买个模块装到灯里面。

之前没装过这种开关,不知道单火线也可以用,而且墙上开光也没有零线接入,后期改电也麻烦。但是目前看运行还算可以,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没装过这种开关,不知道单火线也可以用,而且墙上开光也没有零线接入,后期改电也麻烦。但是目前看运 ...

单火就是相当于灯具本身还是通着电的,只是不亮而已。

网友(2020-06-05):
单火的确实是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