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面包车改导航,地图显示寻合适的

楼主(2019-12-17):
  不知道发在哪个版块,和汽车有关就发这里来了。
由于经常在外面跑,为方便开车,改装了个导航,由于不是配套导航,装起来之后发现刚好方向盘挡住了导航的信息显示,见下面图,请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图

现在的显示方式如红圈里的,刚好给方向盘挡住了,不知道有没有红圈里的信息显示在绿圈这边的吗?请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换导航版本

网友A:
去汽配市场换个小点的方向盘

楼主:
谢谢指点,换过几个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汽配市场换个小点的方向盘

还有这样的方向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样的方向盘吗?

原则上中间轴孔大小是标准,买个F1的,反正喇叭不能按了,面包车气囊也没有的,无所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中间轴孔大小是标准,买个F1的,反正喇叭不能按了,面包车气囊也没有的,无所谓啦 ...

是个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中间轴孔大小是标准,买个F1的,反正喇叭不能按了,面包车气囊也没有的,无所谓啦 ...

哈哈、、、这个换就动作大啦!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换过几个都差不多

你现在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C:
我的车自带这样的导航,90%的时间都是用听的,个别路口和立交桥出入口才瞄一眼。测速和摄头信息更新滞后 经常摄头类型都不对 不用太在意。

网友D:
换 凯立德的吧。。。

网友:
可以换边的。

网友E:
导航不是原机配的吗

网友F:
换车机版 高德, 左边有好大一个区域是 控制区,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的是哪个版本

现在用的是最新车机版,具体版本号没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自带这样的导航,90%的时间都是用听的,个别路口和立交桥出入口才瞄一眼。测速和摄头信息更新滞后 经 ...

安卓版导航,信息更新很快的,只要自己及时更新数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 凯立德的吧。。。

之前PE版本是用凯立德,现在安卓用的是高德

楼主:
请教怎么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航不是原机配的吗

兄台没仔细看图片吧,肯定不是原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车机版 高德, 左边有好大一个区域是 控制区,刚好

现在用的就是车机版高德啊,关键就是左边被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