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遥控车换锂电池

楼主(2019-12-17):
给孩子买了个遥控车,充好电后兴冲冲的拿去玩,出门不到3分钟,孩子就提着回来,说没电了,想着不应该啊,这么大一块电池咋样也得10分钟吧,然后再充满电,试了一下,果然不行,一会就没电了,轮子都转不动

楼主:
不太发帖子,没编完准备存草稿的就发出去了,遥控车是7节1.2v的镍镉电池,冲慢电是9.3v左右,但是接到车上,电压下降很严重,轮子起转的时候差不多下降到6v多,可能是质量原因吧。一开始准备用18650的,想着两节串联,电压7.2最高8.4v,可能带不动,三节又11.1最高12.6v,太高了怕烧,左思右想还是试一下两节,焊好后,没啥问题,可以玩,但是电池盒放不下,电池太粗了,翻出来不用的手机,把电池焊上去,电压也7.6v但完全不转,不通电,后面找到原因了,是电池保护板影响,再拆掉保护板,直接焊电池上,拆的时候,有一块原装电池很难拆,拆坏了,没办法找了个其他电池,完美装回去,
焊好以后,测电压,一块3.6v一块1.9,最起码放了5-6年没动了,质量真好。插回去也可以正常运转,看来电压低一点也没啥关系,最后用无人机的平衡充充了一会,试了一下,玩了大概10分钟,也没断电,取出来电池有一些发热,40来度吧,测试电压下降了0.35v,估计20分钟应该可以玩的吧,总算解决一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电机启动电流大,保护板受不了。

网友:
我也用旧手机锂电池改了遥控车,不过是比较小一点的那种车子,原来用3节AA电池,现在直接改成一块锂电池。两辆车一辆3100mah的三星电池,一辆1700mah的摩托罗拉电池,两块电池都是放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了,反正用废了也不心疼

网友A:
这个上动力电池会比较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动力电池会比较好把?

旧手机电池废物利用,效果也蛮好

网友:
不是的动力锂电有没有风险,目前没敢把孩子的带电机玩具改锂电

网友:
孩子玩具用锂电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手机电池废物利用,效果也蛮好

电池直接用胶带粘到车底下就行,18650玩一天

网友B:
这车子还比较好玩,给小孩玩坏了两台。草地上也可以开。改我也改了锂电。随车的镍氢,容量太小,玩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车子还比较好玩,给小孩玩坏了两台。草地上也可以开。改我也改了锂电。随车的镍氢,容量太小,玩不了多久 ...

我用优必选机器人的电池组,加了个降压模块,能玩一整天不用充电

网友(2020-11-28):
换个锂电池组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