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tx656随身听拆机换皮带

楼主(2019-12-17):
时间长了,磁带不转了。

卸下后盖两个螺丝,后盖周围是卡扣,只能撬了。

下方的线需要焊下才能掀起电路板,排线可以不焊

这样就可换皮带了。按说电容也改换了,但这样的电容,现在太难买了。

网友:
电容换固态的,应该算升一级了

网友(2021-03-22):
楼主,我的是TX456,和你的共板子,应该也是共皮带吧?因为没拆开怕买错了。
我网上查,有2根皮带。不知道你的规格是什么?

网友:
tX456 和TX656皮带一样吗?

网友(2023-03-26):
50块淘了一个,收音机正常,也要换皮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