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盒飞利浦电动牙刷刷头HX6011,附有关于真假刷头的探讨。

楼主(2019-12-17):
不知不觉电动牙刷用了好几年,觉着挺好用的,就是刷头是个坑啊  价格贵不说,假货还满天飞。最近网购了一个飞利浦的标准版刷头hx6011,到货粗看看 盒子还挺正。

Philips sonicare

盒子背面

感觉印刷和纸张还行。

这玩意儿你不拆,怎么也不知道里面东西怎么样,但是拆了呢 又不能退换,唉 就是个赌运气的买卖吧。
不管它了,开盒装机抖上一抖。嗯 噪音,手柄震动,控制的都还可以。

自己拍的视频 动画截不出震动的效果,它的震动其实是左右摆动。就像下图这样,当然实际操作中手柄肯定是不动的,还有 幅度没那么夸张

和老刷头放一块看看。

下图可见 刷毛的顶端磨圆处理痕迹太明显。以前的可不是这样,不得不说现在粗糙了。

刷头杆部对比

分离上下端。由上到下/由左到右 分别是美版,2017版,2018版(本次购买)。下同

网传的好多教程区分真假看底部,那就多拍几张吧。

反个面

底部

---------------------------------------------------------------------------------------------
下面讨论一下真伪的问题。
前面两款底部金属环依硬度及金属光泽看是不锈钢 后面2018款是铝合金。
看东猫飞利浦旗舰店的评论,hx601?(?代表内装牙刷个数)新款的底座金属环疑似铝合金材质,评论中有人用钥匙刮可刮下金属屑。

底座的顶端有个金属扣片,测试一下磁吸,2017款的不吸。美版和2018版的顶端金属扣片磁铁会吸,但不会生锈

刷杆迎强光看不透光。仿的透光,如下图。

刷杆印刷,新版Philips sonicare字体对比以前略模糊。生产日期依旧纤细,且字体独特,如下图中2字对比 真的末尾比较短(我的2017款是仿的)

新款底座塑料环上一深六浅的七个小圆圈取消了(2017及以前的都有,2018早期批次有,晚期及2019年批次没有)
中间一个,2017款4个原点是仿的

下面是旗舰店评论截图,新款刷毛顶端磨圆被吐槽假货,狗啃都的有  新款因没有七个圆圈 被吐槽假货的也有。

还有更严重的,款式不一样的对比,也说假货的 心疼飞利浦一下下。
其实可以拿来做钻石款和标准款的对比,钻石款hx606?(?代表内装牙刷个数)由于有芯片植入,据说假货少。

还有更狠的,刷头都拆了,说是金属植毛的。
吓的我赶紧度娘了一下,大致是无金属植毛采用模内射出或超声热熔等先进技术,造型上可以百变
也因没有金属在刷头内部,更不易滋生细菌更卫生。我的感觉是:标准版刷毛比较规则,说不好,有可能是金属植毛,牙菌斑防御款和钻石款应该是非金属植毛。

最后,飞利浦的大部分刷头是3系6系9系通用的。
比如标准款hx6011刷头可以用于高端的hx9954牙刷也可以用于基础的hx6511牙刷,常见的钻石款hx6063刷头 牙菌斑防御款hx9021刷头同理。
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刷头型号。
祝大家刷牙愉快,摸摸大

网友A:
闲鱼现在好多几十块三个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现在好多几十块三个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几十块三个估计买不到正品。我买到最少的正品35元的样子。海淘便宜点 三个也得大几十吧

网友B:
我在淘宝上买的毛很细不好用,一直买79三个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上买的毛很细不好用,一直买79三个头的

这个跟价格挂钩的,正品的不便宜。不如旗舰店入,放心。

楼主:
谢谢大大加分支持

网友C:
一个牙刷头就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牙刷头就贵

是的啊 跟打印机一样 机子不咋贵 耗材贵。m后补

网友D:
是的哦,国产货的牙刷头都不便宜
等牙膏ing

网友E:
这个是真是假?

网友F:
无论如何 始终十来块四支包邮的用 一个月扔一个 毛也不是太硬

网友G:
打印机的墨盒, 我买的绘威这个兼容品牌的, 还真是不错。。

兼容的就当兼容的卖, 真的就当真的卖,仿的就当仿的来卖,  这才是做事情的态度

网友H:
也在用飞利浦的电动牙刷,感觉刷的没刚刚用的时候干净,不过用惯了,反倒现在用手刷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印机的墨盒, 我买的绘威这个兼容品牌的, 还真是不错。。

这点我很赞同。正品也好 仿品也罢,根据自己需要购买挺好。只是现在 实打实 如实描述的商家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真是假?

我看看是正品。欢迎大神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哦,国产货的牙刷头都不便宜
等牙膏ing

是的 如果普通牙刷的价格那多好^_^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论如何 始终十来块四支包邮的用 一个月扔一个 毛也不是太硬

我也买过兼容刷头 感觉口水一泡是软的 刷不太干净 。还有就是刷柄抖的厉害,缓解这个问题 你可以把原装的刷头底座拔下来 安装在兼容刷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在用飞利浦的电动牙刷,感觉刷的没刚刚用的时候干净,不过用惯了,反倒现在用手刷不习惯 ...

刷的不干净 如果震动不如以前了 是不是线圈跟强磁之间的距离变化了,或者电池不行了。震动正常 刷不干净的你换个刷头试试 原装的。

网友:
声波牙刷头结构还没欧乐B那种机械旋转式的复杂,不知道为啥还卖这样贵

网友:
现在电动牙刷的价格还是在降,希望技术尽快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