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50块钱的松下电冰箱变频板检修(暂定型号为NR-C23VG1)

楼主(2019-12-17):
上个月的事,一女(性)朋友的朋友的冰箱洗坏了,急用就找了售后修,换了这块板收了650,十分钟的事。板当时被她扣下,然后板就辗转到我这里来了,放了好一阵子,前两天给邻居修电视电源板时,一起看了下。最后发现就是两个滤波电容的事。

感叹维修行业为夕阳行业之余,通过这事想想也能知道是哪些人将这行业带入夕阳,两个电容就650,难怪一般的人都会选择不修,直接换新的。按说售后都经过一系列培训,对相应问题是非常了解的,这样的问题肯定是难不到他们,但不修直接换,换的板又带走(修好再卖下一家?),然后赚几手,果然是钱惹的。没有职业操守了。

闲话少说,言归于此。
事情之初,冰箱坏之于洗

过了些天,板转过来了,就是这样子

当时没问冰箱型号,就配个吧

板子做工还是不错的

板底,元件只有几个

输入EMI部份,

大桥

红宝石大电空,压缩机驱动

这个和471压敏串接的玻璃管DSA700不知啥

控制器

电源芯片部份

开始检测为,14v有13.几V,,15v有14.几v,但均无法带载,
431的基准也偏低

一直还怀疑431有问题,但拆下测量没有发现问题,后面拆了14v滤波电容,
发现容量严重偏低,换后就能带载,同时发现:14v空载的话,15v也无法
带载(这一路同时也是给电源芯片A6351供电),一上小灯就变为0v。当
14v带上小灯后,15v也能带载了,接上小灯电压稳定。

最后就换了这两个电容

串灯上电,小灯大亮

14V主电--去三通阀显示控制板

15V副电--给压缩机驱动芯片供电

5v(15v经7805后给控制芯片供电)

431基准

换下的两个电容

以上。仅供大家在有遇到相类似的问题参考。

~~~完~~~

网友A:
如果维修师傅维修主板的话  换这2个电容  你觉得收多少钱合适?

网友B:
时间就是金钱,是你遇到这种愿意坐下来慢慢找问题吗?这样换客户也方便师傅也轻松十几分钟就完事儿,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维修师傅维修主板的话  换这2个电容  你觉得收多少钱合适?

说实话,半价都够可以的了吧,他也不会当用户面修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就是金钱,是你遇到这种愿意坐下来慢慢找问题吗?这样换客户也方便师傅也轻松十几分钟就完事儿,哈! ...

如果没有如果,,,有一点要知道,我这是盲修而且是业余的,花的时间当然会多些,再专业点的我想花的时间也不会多.
然而做为售后,是经过培训的(就算没有那也是有经历相同故障),这种问题也已经是通病了------他们就知道直接带板过去换,就没理由不知道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如果,,,有一点要知道,我这是盲修而且是业余的,花的时间当然会多些,再专业点的我想花的时间也不会 ...

300块钱换2个电容价格确实可以的,你也是明白事理之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半价都够可以的了吧,他也不会当用户面修板吧

不过现在维修行业,特别是像售后这种从业人员一般都不具备维修电路板的技能,厂家培训一般都是直接换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如果,,,有一点要知道,我这是盲修而且是业余的,花的时间当然会多些,再专业点的我想花的时间也不会 ...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也没办法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售后不都是这样!

网友C:
除非通病,像这种外观没有问题的情况,除非关系,没几个会在现场去做这种维修!太浪费时间!作为售后,效率是第一位的,处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是不一样的,结果嘛,自然会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非通病,像这种外观没有问题的情况,除非关系,没几个会在现场去做这种维修!太浪费时间!作为售后,效率 ...

是的,如果按修板速度也是10分钟,用户看到就两个元件基本是不会掏钱,他们会认为两个零件不值钱,但就是不知道师傅应验和时间不是钱。出门开始到用户家按师傅能修板的在店里估计不下5样家电类。
  所以部分师傅上门都直接换,东西大件用户也看得到,效率也高了,也不用和用户扯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通病,像这种外观没有问题的情况,除非关系,没几个会在现场去做这种维修!太浪费时间!作为售后,效率 ...

并不一定非要现场维修的,可以摘板回去嘛,,,
当然目的不同做法就不同了,,,所以夕阳行业在所难免,到了最后估计连售后也没处褥羊毛了吧,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如果按修板速度也是10分钟,用户看到就两个元件基本是不会掏钱,他们会认为两个零件不值钱,但就是 ...

唉,这边修电视的上门不修的话,能要70,
修这板也可以不当面修是吧, 就算两趟来回都不超过二十公里不算远吧?,,,修好收个半价,一般大家都很容易接受吧, 这完全是抓着一只羊使劲褥的感觉

网友:
以点带面,以偏概全~

网友:
你真的想多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售后师傅,,只懂判断是那块板的问题,,至于故障原因,,都不知道,,

网友:
楼主这表我也有,大屏,不过已经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块钱换2个电容价格确实可以的,你也是明白事理之人

300换两个小电容,大部分客户会拍烂桌子骂人。650换板,大部分人会低头认倒霉
类似的事情见过了,坐了十几小时火车上门维修,3分钟查到一条线松了,客户反问为什么不在电话里教他,其实有线路图,也在电话讲了几天,我们都知道是小问题,但不在现场很难判断那里的问题,更不可能判断那条线松了。最后来回路费都不愿给

网友:
有时摘板回去修要店里有同型的冰箱,没有的话万一电容换上后,去用户家装上故障还在,然后再查故障?

网友:
售后只换板不修,换下的板子售后卖垃圾,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经常去寻摸点板子回来拆件

网友:
松下换这个板子再用三年,才650不算贵啊,买新冰箱多贵。。。

我觉得比别的牌子泄露啥的要略微良心一点。。。

网友:
国产的电容假的多  出问题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