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这种座子叫什么名某宝怎么搜?

楼主(2019-12-17):
图中白色的主板和主板连接的座子掉了被我焊坏了,不知能不能买到

网友:
好像叫   内联座

网友:
板对板 连接器 母座,多少PIN自己数一下

网友:
扳回去吧. 买了座子也不一定能焊好.
有焊工的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一堆芯片8G内存,不便宜啊?

网友:
那个是渴望牌吧,我20年前买过一个座机就是这个标志。那个座子叫B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堆芯片8G内存,不便宜啊?

那是个小的机械硬盘,不是内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个小的机械硬盘,不是内存

8G的机械盘?我还当是大芯片下边的那个芯片是8G的闪存片呢。

网友:
找个废板练练手把,要不买回来你也可能焊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8G的机械盘?我还当是大芯片下边的那个芯片是8G的闪存片呢。

机械,确实,那时候那产品恐怕就这水平

网友:
创新,老货了

网友:
座子估计买不到,可以在闲鱼上找一下机子。

网友:
创新的MP3吧?曾经从CQX3论坛好像买过俩飞利浦的使用几个G的1.8G小硬盘的黑色单显的MP3,MD,全坏,没啥好东西。最后赔钱卖了

网友B:
座买到了不难,难的是——再焊上去新的,背面加热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座买到了不难,难的是——再焊上去新的,背面加热好点

这座子一般是耐高温的,直接风枪吹就是

网友D:
我也有个暗屏的!后来拆机硬盘排线也拆坏了,飞线也不好,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座子一般是耐高温的,直接风枪吹就是

我也以为耐温,可实际一点都不耐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暗屏的!后来拆机硬盘排线也拆坏了,飞线也不好,吃灰了!

屏暗是通病,要不把你那个吃灰的付运费寄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