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55寸液晶电视无背光

楼主(2019-12-17):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飞利浦55寸液晶电视开机瞬间亮一秒屏就黑屏了,斜看有图像,没背光了,量了一下驱动电源开机亮屏瞬间69v,黑屏后46v,不知道是驱动电源问题还是灯珠坏了,多谢

网友:
一般都是背光驱动芯片坏了,查芯片工作条件就行了

楼主:
好的,我依次查查看,多谢

网友:
就给这个信息,谁能知道那坏啊,,
6组灯条每个测下电压。
灯珠坏的概率高。

网友:
背光驱动坏的概率不算高~

楼主:
LED背光的灯珠坏了,不是单条或单组不亮,坏了一颗全灭了,是串联或是保护了,请大师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坏的时候一般都是坏某组上的一个珠。但是保护的时候是全保护。

六组灯条,那组电压不一样就是这组坏。

板子生产周期15年11月,屏一般保3年,要是买的晚没准还在保内呢。之前打错了,是1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时候一般都是坏某组上的一个珠。但是保护的时候是全保护。

六组灯条,那组电压不一样就是这组坏。

16年4月买的刚过保,谢谢

网友:
灯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应该可以这样验证:25W/220V的小灯泡,做为假负载看是不是电压不变?不变就是灯珠坏了。

网友:
6个横流三极管背面有对应有小三极管,拆掉保留第一个。上电即可看到背光不均匀就得换背光灯条。这个板子很少坏。普遍是升压二极管击穿,但是输出有69V就不是它的事了。

网友B:
参考图,说的小三极管就是图上的双二极管,用于OVP保护。

网友:
先试下去背光保护

网友:
多半是灯珠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图,说的小三极管就是图上的双二极管,用于OVP保护。

根据大师的指导先拆下保护管,试机发现有一组灯不亮,发来一套灯条装上完美修好,再次感谢大师们的无私帮助和指导

网友C(2020-05-17):
我家电视电源板与你这个一样,也是背光不亮,请问你电视修好后的背光输出电压是多少?我怎么看那个led+并联的电容耐压只有50V,但是灯条是4条6灯串联,每颗按3v算,24颗电压也应该有72v才对

楼主(2020-07-07):
引用 网友C:
我家电视电源板与你这个一样,也是背光不亮,请问你电视修好后的背光输出电压是多少?我怎么看那个led+并联 ...

是灯珠坏了 换背光吧

网友:
先找出背光驱动集成块的所有保护脚,然后都去除了,再接上灯条试一下,如果还是不亮,就拆屏换灯条吧;如果亮了,应该是某路保护了,会修电路板就修;不会修电路板,就深水宝买块二手的,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请问一下飞利浦55寸灯条颜色是白光还是蓝光,今天我拆开自己家的发现是蓝光,淘宝客服说应该是白光,哪位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