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中创ET4410电桥到手,元件盒洗牌。

楼主(2019-12-17):
  新买了一国产台式电桥——中创ET4410,与胜利VC4090C是同款,据说胜利电桥就是中创代工的。中性通用包装。合格证显示生产日期2019年12月,还是热乎的。
  开机正常

 校准后短接读数完美。

  测0.1
Ω取样电阻非常漂亮。

  现在展示电桥真正的实力:下图是一个已经失效的220uF电解电容,
万用表测试容量为232.2uF,没有发现异常。换电桥测试问题就暴露了,实际容量仅有72.38uF,ESR高达22.779Ω,正常情况下220uF电容的ESR应该低于1Ω,另一个失效的220uF电容,电桥测试容量仅有66.94uF。

  下图是一个正常的220uF电解电容,万用表测试容量为240.4uF,电桥测试容量为214.75uF,ESR为0.6593
Ω,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电解电容。

  把元件盒翻出来,经过一番测试筛选,竟然将近有一半的拆机电解电容需要扔进垃圾堆,太意外了!

  看来电桥确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工作台上又添一利器,显得更加壮观了!

网友A:
看来有时候板子不正常都是元器件惹的祸啦,电容测量怎么差这么多呢?

网友B:
高端大气上档次装逼首选

网友:
不错,不错,又入了一个不小的坑

网友C:
我觉得整天和电解电容打交道的话,必须配个专业电桥,指针表不是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有时候板子不正常都是元器件惹的祸啦,电容测量怎么差这么多呢?

很多失效的电解电容就是这样的,ESR变得很大,用万用表测容量变化不大,用电桥测才能现原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端大气上档次装逼首选

架不住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整天和电解电容打交道的话,必须配个专业电桥,指针表不是万能的! ...

确实如此,不买这台电桥还真不知手里这么多失效和劣质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失效的电解电容就是这样的,ESR变得很大,用万用表测容量变化不大,用电桥测才能现原形。 ...

学习了,看来我手上也有很多存放多年的电解电容。回头也像个办法测试下。仪器有点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不买这台电桥还真不知手里这么多失效和劣质电容。

多钱买的

网友D:
报告!下面的电源抗不住了  小心!哗啦啦

网友:
谢谢分享,
唉,穷人买不起,口水

楼主:
分享一个名片,如果想买中创电桥可以找她,价格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告!下面的电源抗不住了  小心!哗啦啦

电源表示毫无压力,最下面的魅族手机盒估计够呛了。

楼主:
秀一组电桥测国产廉价五环电阻的图片,喜欢很多零的感觉。。。

网友E:
应该拆开看看内部,你不会是买这个来测电池内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拆开看看内部,你不会是买这个来测电池内阻的吧?

测电池内阻也是决定买这台电桥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测试效果也不错,1.2V、1.5V电池可以直接测内阻,锂电池通过串接电容后也能测内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个名片,如果想买中创电桥可以找她,价格非常好。。。

价格很好,有多好?

网友:
这个电桥真心好评!
我有个低端电桥,同惠2811电桥,准是很准的,但是跳一点
还有个许老师的DIY电桥,体积小很多,对我来说更实用一些,很方便。
关于容量能测量,esr我不懂
但是能看D值,好歹知道电容好坏,已经扔了一堆了,是发烧必备工具,哈哈

网友:
看着楼主的装备,让我等新手仰望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