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6v截止的锂电充电器怎么改成51V截止?

楼主(2019-12-17):
查了下锂电池充电80%就停止寿命可以提高好几倍,54.6V的电池充80%就是51V,所以想把充电器改成51V截止。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
浅放延长寿命还差不多

网友A:
以前隔壁电动车论坛有人验证冲到4.1可以延长很多,80%大概4.0,电量少了点,放电也得控制,3.5以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隔壁电动车论坛有人验证冲到4.1可以延长很多,80%大概4.0,电量少了点,放电也得控制,3.5以上最好 ...

我是铅酸改锂电,基本上放到3.5左右就保护了,打算充到51V就行了每个电芯3.93V.关键是不会改充电器啊,发帖也没人理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铅酸改锂电,基本上放到3.5左右就保护了,打算充到51V就行了每个电芯3.93V.关键是不会改充电器啊,发 ...

首先51V没必要,小牛的48V是满电53.5V,已经保护得够好了。
其次你的保护板如果带均衡功能,调低电压就失去均衡能力了。
最后就算你想请教,也得把充电器拆开,拍高清大图,论坛里的高人看了之后才能告诉你。

网友C:
我修过几个电动车充电器都是以充电电流来判停的,不是以电压来判停的啊。按你的想法的话,要么试试改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啰,改到51V,那不就如你所愿充不满了嘛。方法是:如果板上有微调电位器的,就试着调那个电位器,调的时候用表监测着电压,调到51V就好了。如果板上没有这个电位器,哪就找TL431的R极(有字一面向着自己,最左边的一条腿就是R极),顺着R极跑电路找到下拉电阻,也就是R极到地的电阻,挑开一条腿,然后找一个电位器串进去,上电,调整这个电位器到输出5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几个电动车充电器都是以充电电流来判停的,不是以电压来判停的啊。按你的想法的话,要么试试改充电器 ...

锂电的应该是充电电压判停的,我在拆机区发拆机图了,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51V没必要,小牛的48V是满电53.5V,已经保护得够好了。
其次你的保护板如果带均衡功能,调低电压就失 ...

还是充到80%好,我在拆机区发高清大图了,去看看吧,悬赏的欧

网友:
楼主想法有点特立独行,人家厂家都是无数的实验才这样制订出各种使用电压,这个54.6伏肯定是最理想的数值,你改到51伏,行驶里程肯定就下降不少了 吧,改电压不复杂,合理与否就难说了。

网友:
如果是自己组的电池,加一组,由13串变14串,那么你这个充电器正好54.6/14=3.9V
我是14串三元锂电,商家配的58.8V充电器,自己用原来的铅酸充电器改的截止电压54.6V,2个充电器混用,我不懂电路,在原来的电动车论坛看到有人改的,正好充电器和他一样的,依葫芦画瓢,可惜那个论坛关了。

网友:
找TL431芯片,找到电压取样的上下偏置电阻,根据所需电压调节上下电阻的比值即可。

网友D(2020-03-21):
用人工智能,买个智能插座,功率低于30w就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人工智能,买个智能插座,功率低于30w就断电,

这个方法应该不错,最省事的办法了

网友:
不管是铅酸电池充电器改电压还是改锂电,或是改电流甚至爆改12v充电器,论坛里大把的精华帖教程,建议楼主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