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保修跟包修的区别,从此DELL一生黑。

楼主(2019-12-17):
三年有限保修期先行上门更换服务,听着很好其实不然。
我现在算见识了,其实是第一年包修有发票换新,其它换的都是良品,换到你怀疑人生为止。
所谓良品只保证能用,不保证质量品相,连电源线都没有。
我连着换了三个才勉强能用。
第一个有竖纹有亮点效果是这样的。

第二个竖纹没了,变横纹但不是很明显,不过最惨的是当天就烧屏无显示。
第三个开箱就发现底座散架的,划痕我无视,还好面板算完美,还是老毛病横纹但总比竖纹强。
跟第二台底座拼装一下勉强能用。

再说服务态度第一次很热情,电话打几通求着你换,结果我就上当了,显示器效果还不如原始那台好(虽然有时出现45度可见白斑,跟闪辉性亮点,但正常视距内是看不到的。)。
但从第二次开始就变的爱理不理的。

送货上楼的是嘉里大通物流的小哥,态度可以会帮着安装,但他们又不是dell的人,只管你签收或拒收。
所以购买显示器还是走实体店跟京东安全不要怕麻烦,有问题当场退换,要不就是自找麻烦。
连新消法也改的偏向奸商了,本来消法第四十五条中规定: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 结果被删除了。

网友A:
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
这条本来就不合情理,就应该去掉,。
啥样的程序算修理,大把不要脸的人都认为去一趟啥都没动就算一次修理 ,定义太模糊,早就该去了。

你那照片,一个近景拍,一个远景拍当然不一样了。
这应该是两块屏的物理分辨率不一样。DPI也不一样。再加上一个近拍一个远拍,肯定差距明显

http://legal.china.com.cn/2013-11/14/content_30597765.htm
新销法里是删掉这句了,但是改过的道理是一样的啊,还是可以要求退换的,只是不以修两次为理由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
这条本来就不合情理,就应该去掉,。
啥样 ...

保修跟包修混在一起就合理了?还不如不要保修了。一个显示器用三年要求很高?现在质量都这么差?

这不是我一个问题,都是用了缩水6抖8的lg面板造成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2527
http://tieba.baidu.com/p/5943668405
http://tieba.baidu.com/p/55333841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修跟包修混在一起就合理了?还不如不要保修了。一个显示器用三年要求很高?现在质量都这么差?

27,右边那个应该是有故障吧。要不是就是没调好。
这机子分明是低端便宜货,要求就不要那么高了。

要求三年内不出问题,我觉要求高了,你肯定会说以前的咋用十来年都没事,
是啊,以前多少钱,现在多少钱。08年初的时候32的电视近一万块钱一台,08年底就降到三千一台了,现在呢。六七百八九百都有,还不是那些要求便宜便宜便宜的人闹的啊。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会有错的。

网友:
前几天同事买一G3笔电,重新分区安装专业版,好容易就差最后显卡驱动了,重启,掉盘了,幸亏新机器,里面啥也没有,售后上门更换并加装机械硬盘存资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右边那个应该是有故障吧。要不是就是没调好。
这机子分明是低端便宜货,要求就不要那么高了。

dell U级别显示器都用这面板说得过去吗,最垃圾TN都不会这样。
看到带蓝橙都是麻点以为是动图。
http://tieba.baidu.com/p/4956506906

网友A:
要是以u2417一千三四的价格做成上图还真说不过去。也有可能 上图不是高清图片。但现在只有咱两个人说又看不着实物说半天也没用。

也许是你看手机看的太多,再去看大屏就差很多了,毕竟手机屏那么小分辨率那么高,大屏屏又大分辨率还低,看起来肯定差距很大。

我用的老本v470和v450同样14.1的屏,一个1280*800。一个1366*678,明显就能看出来不一样。就和一楼那两张图一样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以u2417一千三四的价格做成上图还真说不过去。也有可能 上图不是高清图片。但现在只有咱两个人说又看不 ...

右边就是原图,最要命是1米距离都看到,这是要当彩电了。

现在是这效果。

网友:
同样经历,卖家换过了一回,闲鱼卖给我,用了没多久坏了,换良品,还是坏,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换了全新刚出厂的U2414一套,解决,目前稳定用一年多。

网友B:
我觉得包就是全部的事都是他们的,不管是换件还是整体换,产生的费用都是他们的。
至于保,大部分的都意味着收费的,不管是工时费还是零件费。

不过近你说的这种情况,就算你是狗东买又如何?硬件体质的问题,京东给你送来你不照样要折腾回去换?

另外1米的距离都能看到麻点,怕不是远视?

网友:
这个要注意了

网友:
DELL,hp是我最讨厌的2牌子,不管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碰都不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包就是全部的事都是他们的,不管是换件还是整体换,产生的费用都是他们的。
至于保,大部分的都意味 ...

狗东退货还是给力的,我就是怕狗东折腾又没备用件直接走dell结果没想更不省心。
早知道这样直接无理退了,再下单就没这么多事了,当时就看出点问题以为三年包换新的随便玩错过了时间。1米能看到,因为竖条太多还会闪动太刺眼了。
举个例子,象石榴姐这图,你在一米外能看到麻点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582&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狗东退货还是给力的,我就是怕狗东折腾又没备用件直接走dell结果没想更不省心。
早知道这样直接无理退了, ...

我试了下,原图不点开不放大的情况下,1米的距离真看不出来(米帝良心家THINKVISION的显示器,公司配的工作用电脑,折合多钱一台不清楚,1400X900R的原生分辨率),50左右的时候,灰色区域可见小点闪动(但这个我觉得是原动图画质本身就渣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遇到这种情况,也确实让人头疼。

网友C:
我从不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电器产品有国产的绝对不买所谓国外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不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电器产品有国产的绝对不买所谓国外牌子的。 ...

入乡随俗而以,卖的比国产贵,服务还不见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原图不点开不放大的情况下,1米的距离真看不出来(米帝良心家THINKVISION的显示器,公司配的工 ...

1400X900是19寸吧,你显示器色域略差啊,60cm的正常视距我可以数点玩了。
1米距离点虽小还是一眼能看到。

网友D:
十多年前单位一台DELL电脑,老是蓝屏,多次装系统无解,后我指出是硬件问题还不认可,最后是修好了。DELL售后技术刚刚,后来才发现卸了一根内存,2G变成了1G修好的。从此再没购DELL电脑,直到去年一办公室采购了两台电脑,其中一台有问题,先是换了主板没修好,吵了几架才给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多年前单位一台DELL电脑,老是蓝屏,多次装系统无解,后我指出是硬件问题还不认可,最后是修好了。DELL售 ...

最要命连消法都开始助纣为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乡随俗而以,卖的比国产贵,服务还不见得好。

跟钱无关。看过一些生产线,都是一条线上下来的差别就是个牌子而已。早在二十多年前流行日货彩电时就见识过,虽说那时还有不少差距然也不过如此。所以,我从不迷信外国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