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折腾15元一片的SM2246en主板记

楼主(2019-12-17):
某群里聊天,说某鱼出现15元一片带128m三星缓存的2246en板子。卧艹好便宜,赶紧搜了下单,卖家描述说全新的板子,这个后面再说。
下单5块板子,到手一看,是拆机版,这个不拆机带芯片板子咸鱼也有,我也找到了,35元一片但是要统货吃下说货在海外...

板子如图所示,到手一看,发现flash芯片引脚边上小料掉了好多,还都是0201的料!!

只能根据板子之间缺失部分用万用表测量掉的小料,发现掉的电阻应该都是0欧姆的,电容就不打算补了,毕竟电阻影响功能,电容只影响性能。

先把flash引脚拖干净确认主控全部ok,然后开始补料(红色框选里很多电阻缺失,都需要补上),只要是缺失的电阻全部补0欧姆电阻,补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直接用烙铁,二是焊盘上粘一点点焊膏再放上电阻,风枪开最小档位270度吹融。经历了瞎眼的几个小时,几块板子小料补的7788了。就挑了一块上颗粒开卡。

手边有个7ddk就先上了,这个板子丝印都是打全的,所以按照丝印贴即可,主控面F1 反面上面F2 下边右边F3 下面左边F4 。我是贴一片上量产软件看下id,注意,贴之前引脚一定要清理干净,我第二片没清理,贴上id怎么都不对,用酒精清洗引脚id还会变,应该是杂质引起的问题,拆下清洗干净焊盘和flash引脚再焊接,问题迎刃而解。

贴完4片开卡,跑校验没问题:

可玩性:4星    2246en软件很多tsop引脚焊接简单。
难度:5星   0201料一般人没有且不好焊,就是补的电阻只要0欧姆即可。没料直接焊锡拖也可以。
性价比:4星   就是拆主控和ddr都可以,就是打了胶需要拆胶。

以上,谢谢。

网友A:
这是0402不是0201,5星是代表好焊吧,要0402难焊,那就是没出手呢。

板子是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0402不是0201,5星是代表好焊吧,要0402难焊,那就是没出手呢。

板子是真便宜。

0201 不信你买个来看看我开始到手也以为是0402 其实并不是

网友A:
最后一张图左下角那几个件对比一下就知道大的是0603,小的是0402,

网友B:
这个价不可能全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左下角那几个件对比一下就知道大的是0603,小的是0402,

红色正方形0805  红色椭圆 0603 黄色椭圆0402 橘红矩形02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不可能全新板~

全新拆机版 也没错 一手拆机没上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色正方形0805  红色椭圆 0603 黄色椭圆0402 橘红矩形0201

哦,好吧,确实是,也好焊,小意思 。

网友C:
入手10片,就准备拆主控。SATA插头一次都没插过,没有摩擦痕迹。自己上电测试后留下了痕迹。全新无疑。闪存位太少,大容量TSOP48闪存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入手10片,就准备拆主控。SATA插头一次都没插过,没有摩擦痕迹。自己上电测试后留下了痕迹。全新无疑。闪存 ...

我也是因为TSOP的大容量闪存少才没入,不知道用转接贴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入手10片,就准备拆主控。SATA插头一次都没插过,没有摩擦痕迹。自己上电测试后留下了痕迹。全新无疑。闪存 ...

配合咸鱼之前20还是22一片的m2 无主控缓存 的板子 美滋滋
我之前单买一个2246en拆机主控还要20一个这个价格可以说很良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因为TSOP的大容量闪存少才没入,不知道用转接贴行不行?

原始板子贴的是东芝闪存 东芝能拆到的大容量也就8dd四贴正好满128  镁光我有些32g的但是可能要拆土狗上拉电阻啥的 还有板子留在后面再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始板子贴的是东芝闪存 东芝能拆到的大容量也就8dd四贴正好满128  镁光我有些32g的但是可能要拆土狗上拉 ...

128的已经不够用了,自己做起码想上256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合咸鱼之前20还是22一片的m2 无主控缓存 的板子 美滋滋
我之前单买一个2246en拆机主控还要20一个这个价 ...

的确良心。虽说128M的闪存基本不会用,但价格便宜,还不用担心拆机坏主控。以前入手过十片拆机2246en主控芯片,其中有两片短路,其他没问题。前一段时间咸鱼有一家低价抛售2246en无闪存电路板,平均15~20一片带缓存。两天内连续拍下30多片板子,有一半是256M缓存,接近50%好板。三分之一主控好,电路板掉点。有几片不认主控。这回买板拆主控救16贴bga板子。
看错,是256M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因为TSOP的大容量闪存少才没入,不知道用转接贴行不行?

可以的,用软转换帖BGA132转TSOP48,BGA152太宽贴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良心。虽说128M的闪存基本不会用,但价格便宜,还不用担心拆机坏主控。以前入手过十片拆机2246en主控 ...

可以收点凄惨红的板子,他mlc不少都是2246en版上的阉割的2246en (2246en封装打2246xt标)不带缓存不带ddr电源芯片(预留焊盘位置DDr位置),补点料就是不错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收点凄惨红的板子,他mlc不少都是2246en版上的阉割的2246en (2246en封装打2246xt标)不带缓存不带dd ...

看错了,手里的是K4B2G16,256m的闪存。七彩虹板子是单面8贴板子,贴东芝有掉速风险,贴镁光2D闪存没问题。手里有20片无主控无缓存的板子,BGA152双面8贴板,废品价入手,修好了一片,其余扔仓库,想用就整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手里的是K4B2G16,256m的闪存。七彩虹板子是单面8贴板子,贴东芝有掉速风险,贴镁光没问题。 ...

BGA除了建兴也没有太好而稳定的板子了,泰克有一些,创见有一些,其他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GA除了建兴也没有太好而稳定的板子了,泰克有一些,创见有一些,其他也没有了。 ...

刚才翻了下库存,发现七彩虹板子居然有好几片。有改好的也有没改的。建新的板子有点小毛病。创见的板子还可以,大都支持4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