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一个定时器(12开12关分组定时器)更换记忆电池

楼主(2019-12-17):
此定时器由于使用时间过久,使用中镇流电容老化而导致继电器无法正常吸合,曾换过镇流电容。
近日发现停电(断电)时间稍长,我所设置的定时分组数据和时间都会丢失,检查发现是记忆电池老化,已无法正常断电记忆。
手边没有和原先一样的记忆电池了,由于此电路中始终对记忆电池有一个微小的充电电流,考虑到电池的寿命问题,优先选择了7号镍镉电池而不是镍氢电池。
更换过程很简单,使用电动打磨器把电池两端头轻微打磨后快速上锡焊接引线,然后高温胶带保护,热熔胶固定到定时器底座内(有很宽裕的空间)。

网友A:
好镍氢容易买,好用的镍镉太少

网友B:
那么大个电池超长续航了。

网友C:
阻容降压不适合连续工作,我有一个2P位的,用久了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不适合连续工作,我有一个2P位的,用久了炸了

天狼晓月和天狼十三是神马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狼晓月和天狼十三是神马关系?

哈哈,我都没发现

网友:
我用的是机械式的  不用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不适合连续工作,我有一个2P位的,用久了炸了

我查了一下,我是2009-02-12买的,买回来后就在鱼缸上定时使用至今,一共买了两个,去年有一个继电器无法吸合,打开检查是阻容降压的镇流电容老化容量丧失了,更换了一个后又使用至今。
不过从去年他的电池就断电一久就丢数据了,但是当时是断电超过半天才会丢,现在是断电超过10分钟就丢。。。
换了电池后又满血复活了
所以说炸不炸,看质量,阻容降压的只要镇流电容取值得当质量过关,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狼晓月和天狼十三是神马关系?

大概。。。天狼十三是真十三,天狼晓月只会装十三

玩笑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镍氢容易买,好用的镍镉太少

大部分镍镉电池好像基本都停止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大个电池超长续航了。

是呀是呀,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天狼十三是真十三,天狼晓月只会装十三

玩笑玩笑。。。 ...

天狼晓月
河南省郑州市人氏,太极双狼图的设计者,《狼图腾》一书即盗用此图像作为插图。
其创立了松散组合团体平龙认工作室,以及高电压爱好者论坛。
平时对电脑软件/硬件以及高电压、闪光灯类电子元件以及生物和化学有浓厚的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狼晓月
河南省郑州市人氏,太极双狼图的设计者,《狼图腾》一书即盗用此图像作为插图。
其创立了松散 ...

禁止狼肉搜索,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