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3D打印机(3-1) marlin固件 断电续打 & 断料检测

楼主(2019-12-17):
很多初学者,不习惯或者不喜欢更改主板的固件。当然,有些成品机或者主板,本身就是闭源的,想折腾都难。这里不讨。

但,如果你肯花点时间,看看开源的固件,你会发现,许多成品机的所谓的附加功能配件,实际上,就是固件里面简单的一个设置,或者再配合一点简单的硬件,就能实现。

举个例子,断电续打。打印个大的模型,一旦中间断电了,如果没有断电续打功能,一般就只能从头来过,那感觉正是欲哭无泪。
不过,在malin固件里,这只是一个软件设置,只要你打印机配置了屏幕和SD卡。我想,能在这里看我这个帖子的,应该都会配的。
这个模块在TB上,你去搜索一下,卖得老贵了,而且部分还要求跟触摸屏配合。啥?要断电续打还需要触摸屏!

下载合适的marlin固件,打开Configuration_adv.h,搜索 Continue after Power-Loss (Creality3D)

断电续打

断电续打

只要把箭头的两个//去掉,这个功能就有了,够简单吧

里面的代码看不懂?上面有注解啊

可能有TX会问,我E文很烂甚至不懂E文,咋办?那还不简单,找找网络上的marlin固件中文解释,有不少这样的文章。
我看到最新的是marlin1.1.9的中文讲解,跟现在marlin2.0差别很少。

如果遇到固件更新了,或者有些比较少用的功能,可以把marlin里面的英文注解,拷贝到网页版翻译软件里,比如我就用谷歌翻译,把E文拷贝进去,就出来中文了(翻译质量不咋地,但连蒙带猜啦,能理解个八九成就行)

翻译

翻译

上面这个就是想举的第二个例子,断料检测。看看上面的说明,哦,需要一个传感器和主板上的一个接口。

我们先看看TB上的断料传感器都是啥东东

断料模块

断料模块

主板接口?找到空闲的就行,一般都会打限位器的主意,我这里用的是XMAX插座

主板

主板

简单一句话:主要把断料检测模块的Vcc引脚断开,marlin固件对应的引脚开启pullup(上拉),然后按照这位大神的文章《Kossel 升级记 - 增加断料检测》,就能一步步实现断料检测、暂停泊车、(半)自动换料

接线

接线

断料检测模块里面有啥?我花了3.7大洋和邮费,买了一个,拆开来了,原来里面就一个轻触开关,一个防抖电容和一个带了限流电阻的LED灯。

拆解1

拆解1

拆解2

拆解2

LED灯都不是必须的,这样,上面的模块就可以简化成下面的形式:

开关

开关

写到这里,我想懂电子的老司机已经知道如何DIY(shan zhai)了吧?你说,外壳如何解决?自己去T站找找啦

这次,你的3D打印机总算派上用场了

网友(2020-02-20):
学习了 最近刚买了一个断料检测模块

网友:
好吧 谢谢 又学习了一项新机能 一直用的开源固件撒都测试过  MKduo ...  我的2560开发板不知被我写了几次了

网友(2020-07-09):
怎么下不了

网友:
没有币下载不到。

网友:
成功解除一个好奇心。一直好奇怎么检测断料的,现在明白了。

网友(2020-09-18):
写的不错,就是下载有点狠。

网友:
大神能留个联系方式,回头找你做

网友(2021-07-26):
怎么没提升就直接扣M下载了,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