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跨越千里再相逢--记想方设法搞定洗衣机下水管固定的那些事

楼主(2019-12-17):
住在城市水泥森林的格子间里,每一寸空间都很珍贵,所以一般都是把洗衣机放在阳台上。对于水泥森林的格子间来说,最怕的就是跑水,所以洗衣机放在阳台上的下水问题很重要,要保证水尽量都通过地漏走下去,不要外溢。
为此特意在万能的淘宝淘了一个不带孔的地漏盖,又在另一家店淘了一个洗衣机下水管与地漏盖的直通接头。
今天这两个零件终于跨越千里再相逢:
装配起来试试正好:
因为我的滚筒洗衣机下水管比较细,所以把连接头上的黑色胶圈去掉,再把连接头和下水管连起来,用紧箍扎紧试试没问题:
最后把连接头和地漏盖拆下来放在地漏上,周围打上免钉胶,等待24小时固化后装上下水管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这种直头好像不会完全将管子里的水排干吧。

网友:
如果是南面的话,建议将这些塑料管件做一下避光处理,大部分塑料晒太阳时老化的很快。

网友(2020-03-17):
不是有专门的洗衣机排水口么

网友:
当初买的地漏,面板中间就有个圆孔,洗衣机下水管直接插进去就行了

网友(2020-08-24):
这洗衣机的下水管确实有点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