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X240电机和电池问题

楼主(2019-12-17):
今天又回顾了一下B站上的工叔评测WX250视频,就去搜了一下电机,在网上找到两家厂产的外观和视频中几乎一样的电机,两款电机参数都一样。

Typical applications :典型应用
1. Cordless Power Tools( 电动工具 )
2. Office Automation Equipment (自动化办公设备)
3. Hair Dryer (吹风机)
4. Hair Clipper( 理发剪 )
Shape description :外形描述
直径 27.6mm* 高度 37.8mm Diameter27.6mm*High37.8mm Typical performance
典型性能:
Rated voltage (额定电压): 3.6VDC Operating range (电压范围): 2.4~4.8VDC
No load current (空载电流): 0.85A
No load speed (空载转速): 12900rpm
At maximum efficiency (最佳效率):
Speed (转速): 11100rpm
Current (电流): 4.5A
Torque (力矩): 110g.cm
Power (功率): 12.5W
Stall (堵转):
Torque (力矩): 788.3g.cm
Current (电流): 27.0A
Specific performance can be designed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quirements.( 具体性能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 )

既然最佳效率时也才4.5A电流,我觉得可以买一节松下的NCR18650B(3200mAH),持续5A的电流应该够了,主要是容量大些还便宜

网友A:
电池选择并不是看最佳效率的。
最佳效率只是电机高作效率最高的点,和电机实际工况不太搭边的,堵转电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选择并不是看最佳效率的。
最佳效率只是电机高作效率最高的点,和电机实际工况不太搭边的,堵转电流看 ...

上索尼VCT6?

网友B:
买个拆机vtc5就好了有银子买个全新的。10/25之间。松下的也可以用,没必要专门去买,有了换上用用,没有了买25r/he2/vtc4/vtc5都可以。这种小电批,充一次电可以用好久,不停使用的一般不会用这种直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拆机vtc5就好了有银子买个全新的。10/25之间。松下的也可以用,没必要专门去买,有了换上用用,没有了 ...

好的多谢

网友(2020-05-13):
给WX240换LG MJ1可以吗,最大放电电流10A,原装1500mah的应该是三星或者LG,最大放电电流能达到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