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个路由器无线桥接加有线连接方法

楼主(2019-12-17):
第一路由器和第二路由器无线桥接后  第三路由器用网线连接到第二路由器 需要怎么设置 用关闭DHCP吗

网友A:
如果想和上级路由在同一网段同一级,就关掉然后接LAN
如果想做二级路由与上级网络做隔离,那就打开接WAN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和上级路由在同一网段同一级,就关掉然后接LAN
如果想做二级路由与上级网络做隔离,那就打开接WAN口 ...

在请问 第二路由器和第三路由器 关闭DHCP后  手机连wifi 是不是要设置静态ip      不设置不能上网吧

网友:
全网中只需要有一台路由器开DHCP服务就可以,一般作为连接光猫的路由器开DHCP服务即可,而其他的路由器充当于交换机,网线接LAN口到电脑等设备。

网友:
第二级路由器看成是一个二层的交换机就知道怎么办啦

网友:
第一路由:主路由设置,正常开启DHCP
第二路由:无线桥接后DHCP相应较慢,家用路由多出现获取不到IP,或者冲掉别的设备。桥接方式最好采用WISP,即是无线AP作为WAN口连接第一路由,那样第二路由成为二级路由,可开启DHCP,况且还有第三路由需要DHCP数据包的!!
第三路由:关掉DHCP,LAN口连接第二路由,变交换机角色,获取第二路由的DHCP

注意,别出现IP冲突,第一路由和第二路由尽量分开两个网段,如192.168.1.1和192.168.2.1,第三路由IP不与第二路由冲突即可,如192.168.2.2

网友(2020-02-06):
我也想刚明白,学习中哪位给普及一下

网友:
全部桥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