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一个养生壶插头 HEH-1-2

楼主(2019-12-17):
发错地方了,烦请版主移一下
同事的,说不能切换文武火了。
拆开后拍照

内部

简单画了下

其实就是个半波

这个元件坏了,负责两个绿灯的,半波是一个亮

换了个1.2K的

装起来

简单测试,前级串400W负载

原来是心理作用,没有灯指示了,以为不能切换高低温了
空载是保温灯亮

正式测试用了一个900W的发热盘

低温(文火)

高温(武火)

欺骗才百姓的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货还是不要修算了,除了D1与K1,其他元件全都可以省掉。

网友B:
确实奇葩哈哈,
被超载了

网友C:
开关应该和D1是并联的,断开文火,接通武火

网友:
电热盘这么放不怕烤坏木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还是不要修算了,除了D1与K1,其他元件全都可以省掉。

是的,是的。

网友:
二极管用得还不少

网友:
还打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奇葩哈哈,
被超载了

奇葩的很,用这高科技欺骗老百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应该和D1是并联的,断开文火,接通武火

其实就用了D1和开关

网友E:
朋友的加热盘威武啊!既能加热,又能测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的加热盘威武啊!既能加热,又能测试用。

坏电饭锅里的,没扔,正好用在这里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