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开卡出错,老鸟请进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2019-12-17):
一块不知名的固态60G,掉盘,拆开查看主控SF2281,闪存BW58TEG6DDJTA00,共8片
查看508的FW闪存支持列表,27787,27800,27861,27902这4个配置ID均使用此款闪存,用LIC生成工具生成相应LIC文件,用508FW制作了MFP文件,Lsscsi查看端口ID,4:0:0:0,填入,点击开始,到26%出现如下错误信息,拜托老鸟们看看是哪里出错了,不胜感激。
Starting command:[/root/SSD/SF_Genesis-v1.7/SF_Genesis -PROCESS_SSD 4:0:0:0 "/root/SSD/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root/SSD/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7787.123456.driveconfig" 123 3  LOG="/root/SSD/nmt/123_192.168.110.128_DATETIMESTAMP_4.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ue 12/17/2019 13:33:45]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4:0:0:0
                      argv[3]: /root/SSD/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argv[4]: /root/SSD/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7787.123456.driveconfig
                      argv[5]: 123
                      argv[6]: 3
                      argv[7]: LOG=/root/SSD/nmt/123_192.168.110.128_DATETIMESTAMP_4.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

[Tue 12/17/2019 13:33:45]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4:0:0:0'
[Tue 12/17/2019 13:33:50]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4:0:0:0'
[Tue 12/17/2019 13:33:55]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ue 12/17/2019 13:33:55]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ue 12/17/2019 13:34:00]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4: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3'
[Tue 12/17/2019 13:34:00]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3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SSD/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SSD/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7787.123456.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
         World Wide Name = 3
  ~~~~~~~~~~~~~~~~~~~~~~~~~~~~~~~~~~~~~~~~~~~~~~~~~~~~~~~~~~~~~~~~~~~~~~~~~~~~~~~~~~~~~~~~~~~~~~~~~~~~~~~~~~~~~~~~~~

[Tue 12/17/2019 13:34:00]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12/17/2019 13:34:00]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SSD/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Tue 12/17/2019 13:34:00]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SSD/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mfp
[Tue 12/17/2019 13:34:00] - file  /root/SSD/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7787.123456.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ue 12/17/2019 13:34:08]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Tue 12/17/2019 13:34:08]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ue 12/17/2019 13:34:08]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SSD/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7787.123456.driveconfig
[Tue 12/17/2019 13:34:08]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7787)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SSD/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7787.123456.driveconfig
[Tue 12/17/2019 13:34:08]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ue 12/17/2019 13:34:08]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7787
[Tue 12/17/2019 13:34:08]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787
[Tue 12/17/2019 13:34:08]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7787_fw_cl_mlc_Toshiba_B02_64Gb_TC58TEG6DDJTA00_2Q_1C_1D_PP_R01979_s512.vic
[Tue 12/17/2019 13:34:08]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7787
[Tue 12/17/2019 13:34:08]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787
[Tue 12/17/2019 13:34:08]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7787_mf_mlc_Toshiba_B02_64Gb_TC58TEG6DDJTA00_2Q_1C_1D_PP_R01979_s512.vic
[Tue 12/17/2019 13:34:08]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ue 12/17/2019 13:34:09]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Tue 12/17/2019 13:34:09]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ue 12/17/2019 13:34:14]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ue 12/17/2019 13:34:14] -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20DABBR0',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
[Tue 12/17/2019 13:34:14]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ue 12/17/2019 13:34:14] - Exiting...
[Tue 12/17/2019 13:34:14]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3 ****** FAIL ******

Process exited with code 18

网友A:
第一,遇见固件返回错误先要检查是否ROOT,第二你要检查这个颗粒是不是真是6DDj,因为有的厂家颗粒喜欢瞎jb打,第三,卡26还有可能是焊接问题,你这原盘主要考虑主控或者闪存虚焊。。。差不多就是这几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遇见固件返回错误先要检查是否ROOT,第二你要检查这个颗粒是不是真是6DDj,因为有的厂家颗粒喜欢瞎jb ...

已经ROOT,颗粒上面印刷的BW58TEG6DDJTA00,如何查看颗粒真实型号?虚焊要重植还是加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ROOT,颗粒上面印刷的BW58TEG6DDJTA00,如何查看颗粒真实型号?虚焊要重植还是加焊?谢谢。 ...

颗粒拆下来上测试架看ID是最准确的。
虚焊的话,重植更靠谱。

楼主(2020-03-29):
引用 网友B:
颗粒拆下来上测试架看ID是最准确的。
虚焊的话,重植更靠谱。

谢谢,我先试试看

网友:
26%也就是说颗粒测试30%都没到 那肯定是没选对ID

网友(2023-02-22):
“20DABBR0”这个问题,我也刚好这几天修复遇到了。我的intel ssd 520 240G固态,两块一起坏,一块卡了几天,换了几个代码、版本、硬盘盒、直连都不行,然后试了另一块秒过。无意间用手压了主板一下,就过去了,虽然没了20DABBR0这个代码,但是也是没成功,然后我又把硬盘金手指那些擦干净,从开盘到结束都压着主板就成功修复了。发上来给大家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