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系列四:切断刀架的制作

楼主(2019-12-17):
对于材料的切断,对我来说始终有些麻烦。我买了成品的数控切断刀,还有切刀盒。
12X12柄的数控切断车刀,切深10毫米,只能切断20的棒,有时比较尴尬;但是数控刀片胜在切面比较光滑,令人满意。
切刀盒,装2X10的白钢刀片,切深了会跑偏,还振刀。。。思考:如果增加刀片宽度,那么刀具深切时,就不太容易弯曲变形,造成切面弧形。所以我考虑用2X20的刀片。
这是切刀盒,网上找的图片,忘记自己拍了。

在淘工具时,发现了这种数控切断刀的形式,觉得可以借鉴。只可惜,我无法直接安装这种刀架。还有,它只能用宽度最小26毫米的刀片,而白钢刀没有26这个规格。只好自己做了。

根据我的床尺寸,经过一番计算和设计,终于做出来了。切深可调,刀片厚度可调。

配上高强度螺栓,试装下2X20的白钢刀片,很OK!稳定得很~ 设计可以安装1~3毫米厚的白钢刀。

和数控切断刀对比下。。。长不长?粗壮不粗壮?

10毫米的小短腿。。。

装上床,刀片尾部太长,准备一切二,可以做两把切断刀,不同的刃磨。

新刀片买来就带些斜坡,不磨了,着急试车,呵呵,试切16的铝棒,没问题!

试切30的铝棒,非常轻松,表面平整光洁,也没振刀!

实验一次成功!

谢谢观赏!

网友:
白钢刀躺着也能干活。

网友:
楼主什么型号车床,四爪盘,很不错啊

网友A:
刀柄设计的不错。车床的刀架设计使用四把刀的,被你一搞用不了四把刀了啊?

楼主:
过奖啦,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柄设计的不错。车床的刀架设计使用四把刀的,被你一搞用不了四把刀了啊? ...

本来就不是任意时候都能4把刀的,要看每把刀柄长度来决定的。
我一般最多装2把刀。

网友:
竟然还有床!

网友:
竟然还能滚花

网友B:
这是在做什么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做什么手柄?

切断刀架啊,看贴不认真嘛,呵呵

网友:
拿根锯条都能切断铝料,刀排有窄有粗,我们用的最窄的是一毫米的,机制刀片宽度很多,常用的是3mm4mm,切断太深的话必须左右接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不是任意时候都能4把刀的,要看每把刀柄长度来决定的。
我一般最多装2把刀。 ...

必须装4把,四工位刀架全部利用起来,左劈刀右劈刀,甚至刀架前方还可以安排俩到三把刀,否则挣毛钱啊

网友C(2021-04-24):
个人喜欢三爪,圆形东西校准简单多了

网友D:
白钢条还有另一种座子,用斜铁下压的,效果还行,但是不能贴紧卡爪下刀,压紧力量过大还会把斜铁压弯。
这个夹具只有很窄的边受力,只要断一次刀,就会对夹具造成大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钢条还有另一种座子,用斜铁下压的,效果还行,但是不能贴紧卡爪下刀,压紧力量过大还会把斜铁压弯。
这 ...

切断对强度要求还是挺高的

网友:
有床,敢想,敢干,有技术,四有新人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C:
个人喜欢三爪,圆形东西校准简单多了

各有千秋,三爪夹持圆形,四爪夹持四方,和圆形都很好用